3.3V 變成 2.7V

楼主(2012-05-28):
我的電腦power 用電表測量電壓 12V -> 12.27  5V->5.02V  3.3V->2.73V 顯然 3.3V 不足
拆開 Power 發現 電容 1000uf/10v 2200uf/16v 鼓包
更換新的電容後 用電表測量電壓 3.3V 還是 2.73V
還有那裏要檢測 我就沒有方向了
請先進們 能幫忙指點 !

网友A:
請提供電源供應器型號與內部零件照片,大家才可以提供您意見。

网友B:
...拿不要的硬碟或光碟當負載,接上負載再量看看~~

网友:
一般多是3.3V低壓電路的電阻或電容有異常導致,比較複雜的就是PWM  IC的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提供電源供應器型號與內部零件照片,大家才可以提供您意見。

我的 Power 是 連鈺電子/核電廠
型號 AD-5550N2-46
編號 D-550(ATX12V 2.02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不要的硬碟或光碟當負載,接上負載再量看看~~

好神奇
我接上光碟機後 3.3V 變成 3.41V ,  12V -> 12.27  5V->5.02V  不變
拿掉負載 3.3V 又變成 2.73V
為什麼 ?

另外 在關電源的時候 會聽到一聲 "嘶" 的聲音 很小聲 可是聽的到
那是什麼 ?

謝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 Power 是 連鈺電子/核電廠
型號 AD-5550N2-46
編號 D-550(ATX12V 2.02版)

要小心啊,我上次核能災變,主機板、cpu、光碟機、硬碟機,有上電的全掛光了

网友:
有嘶嘶聲有可能是10uf50V那種小電容要壞了,去電子街買來通換掉吧!也不貴3個才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