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光電路板用1投影片2白紙,曝光有誰試過?

楼主(2012-05-28):
絕大部分人都用投影片曝光,但我無投影片設備。目前手洗了近20次pcb全部用80磅白紙曝光,大體上用比投影片多3倍的時間曝光,也有成功洗出pcb,但有幾點疑問,以洗15cm x 5 cm的小板來說,過程中移了3次檯燈位置盡量使曝光均勻,且顯影也儘量均勻,但空曠處的線已顯影過度快褪色了,而smd mcu線路密集處卻仍然顯影不夠,大體上原因是smd mcu曝光不足。
我猜投影片可提供較大的對比(contrast),白紙不行,但業界又有人用描圖紙曝光為何他們沒聽到出問題,請問
1、線路密集處為何會曝光不足,有誰同時用投影片+白紙,曝光過pcb,是否遇到同樣問題?(不要我改用投影片曝光,卻仍遇到同樣問題,等於走回頭路)
2、曝光技巧要改善?

网友:
白紙?想都沒想過!

网友:
要看你有沒有設備。
沒設備的話,白紙不好用。

有設備。
白紙超好用。
80g/m^2 的紙要找 Double A
才不會有斷線的情況。

還有PCB板的出廠日期要看.
上面有寫.每放一季.要加10%的曝光時間。

网友:
我個人是使用"噴墨專用投影片"
為了避免斷線,我會印兩張再重疊
光源使用6500度K的日光燈,四支18W並排
用壓克力板把底片&PCB壓和
距離燈管約15公分做曝光
過程中絕對不移動燈管&壓克力板
以此手法洗過0.5mm的線
DIP的IC間隙還可以穿過一條線

http://bbs.pigoo.com/thread-37379-1-1.html <===參考30#

楼主:
請問逃兵
1、整塊pcb不會全部都線路密集,一定有些稀疏、有些密集。用80磅紙,真的可曝出10mili線寬+10mili間距,在密集處曝光成功嗎?
2、目前pcb是均勻曝光同樣時間,但線路密集處曝光不足,而線路稀疏處曝光過度,你說的方法是整體全部再多曝光肯定是失敗的,這是用紙曝光的原因?還是用投影片也會?如何改善?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逃兵
1、整塊pcb不會全部都線路密集,一定有些稀疏、有些密集。用80磅紙,真的可曝出10mili線寬+10mili ...

可以呀.10mil 又不是難事.
6mil 的間距都洗過。

不過,我是跟朋友借 ALPS 乾式印表機來印的。

會有你說的局部問題.那是因為你的光源不均吧。

還有,你去查一下怎麼泡 0.4N NaOH
用它就對了。

网友A:
我都是會把檔案鏡射,也就是讓列印面貼近感光板,覺得比較不會有暈光到旁邊.不知有沒有差

网友:
關於曝光問題,我以前有發表過意見,再次說明!!
一定要把"圖案"和"感光板"貼在一起,也就是要印"鏡對模式",這在半導體的PHOTOLITHOGRAPHY 裡面開宗明義的提到它叫做"硬接觸"模式,最好的效果但是對於"母板"(光罩)最傷!! 你只要把PCB感光膜 母板(母片)還有底下的投影片或是紙或是玻璃..放大100倍,這時候你會發現假如是使用"非鏡對模式"的母片,光線會從投影片的間隙打到"感光膜",這時候感光膜就會受到多餘的光量而導致"漏光",因而造成"線條變細"...
空曠區和密線區的顯影後線條差異大,這叫做"負載效應",全班同學一起打掃有人掃地有人擦黑板有人掃走廊,擦黑板的一下就搞定了,但是時間還足夠,只好搗亂啊!!等到掃走廊的把地掃乾淨,教室也被弄得一遢糊塗!! 辦法呢? 就是好好分配 ! 把空曠區放一些無用的圖案這樣就會讓 工作量"平均",就像是掃走廊的在走廊上放一些多出來的課桌椅教具櫃子... 走廊要清掃的量減少,掃地時間"縮短"了,作亂的時間也變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會把檔案鏡射,也就是讓列印面貼近感光板,覺得比較不會有暈光到旁邊.不知有沒有差 ...

本來就要這樣呀.@@

网友B:
用80磅的白紙曝光倒是沒有試過!但白紙的曝光度好嗎?一般都用透明或半透明紙這樣效果比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80磅的白紙曝光倒是沒有試過!但白紙的曝光度好嗎?一般都用透明或半透明紙這樣效果比較好。 ...

效果一級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