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T-CON上保險絲之規格

楼主(2012-05-28):
各位先進前輩您好
     容小弟請教一下,ASUS VB191 面板T-CON上之保險絲之規格為何?敬請不吝告知,謝謝

网友A:
用3a的鐵定替代的過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3a的鐵定替代的過去

感謝盧大
      身邊剛好有3A的,更換後,雖然有量到5V與3.3V電壓,但依舊白屏,對於業餘的我,似乎又是一個瓶頸

网友A:
查五大基本電壓有沒有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五大基本電壓有沒有出來

感謝盧大指導
     自業餘玩票以來,關於T-CON與燒錄程序,一直都是我的罩門,關於五大基本電壓指那些?,看來還是要回頭多爬爬文再來下手,謝謝

网友A:
用搜索,應該可以馬上找到很多資料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搜索,應該可以馬上找到很多資料喔

謝謝盧大指導,我再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