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Tektronix P5100 250Mhz 高壓示波器探棒

楼主(2012-05-28):
Tektronix (Discontinued) P5100 High Voltage Oscilloscope Probe, 2.5kV, 250MHz, X100

最近論壇掀起一陣示波器熱,很多人手上都有示波器,大家也都知道探棒的重要,上次有說過要拍一張我工作室使用的探棒給大家看,昨天剛好有去工作室拿東西,所以就順便拿回來拍照了。

這支Tek P5100探棒沒有1:1跟10:1開關可以切換,它是固定在100:1,所以被測端如果是100V,經過這支探棒後就變成1V,這樣的特性當然限制了示波器可以測量的範圍(例如要測量1V以下時)。
那它能應用在什麼地方?像你要測量液晶螢幕的高壓板輸出到燈管的電壓時就用的到了,這用一般的探棒只能用感應的,用感應的不會知道"正確數值",只能知道"有沒有"電壓或電流,當然這只是其中一個應用,還有很多地方會用到它。

很多人都會問價錢,Tektronix的產品以"高貴"著稱,它的附件自然也不便宜,再加上是250Mhz的頻寬及高壓專用,這支探棒目前一支要多少錢我不知道?如果是以當初我購入的價格,可以跟內湖高中的SS-7802示波器買約30台。

給大家看這種東西是要讓大家知道有這種東西,而不是要大家去買,這種東西買回來應該也是放著的時候居多,同等規格也有台灣製品,一支可能2000元內就打發了,不過很常使用示波器的人,手上使用的探棒一定不是便宜貨,因為品質差太多了。

网友:
果然是高級。

网友:
沒有用到的只能看看而已,有用到的,沒買還真不行,50KV的形狀是頭好壯壯,一支也要NT$50K以上的價格.
若真有用到,又沒有那麼多小朋友,那就只能等...等...等...等看看是有否機會買到NT$10K的.

网友A:
太克的探棒還算耐用,我用過最不耐用的算是 HP 家的,前端的鉤爪越細是容易夾住細線,但是卻也很容易損壞。

太克探棒的 BNC 頭有多一根針腳,在第二張圖就看得很清楚,其作用是接上太克示波器時螢幕電壓單位或旋鈕指示會自動變換成 X1 或 X10 時的單位,而方便讀取(其實是老外心算不好)。這種 X100 的我就沒用過,可能有許多太克機種在自動換檔這點就不支援這種 X100 的。

太克探棒沒有日本那種可以切換 X1 與 X10 的開關,好處是不易因開關氧化接觸不良而看到雜波,缺點是要在多準備一條 X1 的探棒來更換。其實最常用的還是 X10 的探棒,頻率響應高又負載效應小,也只有在要觀測 mV 等級的小信號才會用到 X1 的。

又太克探棒多了那根針對使用非太克示波器的人其實是個困擾,那根針可能在旋轉接續時會卡住或是刮傷塑膠貼紙的面板。
所以台日的示波器用普通探棒就好,太克探棒還是留給太克示波器專用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克的探棒還算耐用,我用過最不耐用的算是 HP 家的,前端的鉤爪越細是容易夾住細線,但是卻也很容易損壞。 ...

很多廠牌的示波器都已改用這種頭了,像我另一台安捷倫的也是。
有開關的確會造成擁觸不良的問題,我也是都用10:1的,會用到1:1的機會幾乎是0。

网友:
手上的TDS3014B也有這類設計,支援這種接頭的周圍都會有一圈電極,讓機器自動去抓倍數,若是裝上一般探棒機器就沒辦法自動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