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 你知道流過液晶螢幕燈管CCFL的電流是多少嗎?

楼主(2012-05-28):
大家都知道CCFL稱為冷陰極燈管,依照有九陰真經就會有九陽真經的常理,以及有北社尾就會有南社頭的歪理,所以既然有冷陰極,那應該有熱陰極才對......,當然上面前兩個是胡扯。

其實真的有冷陰極燈管及熱陰極燈管喔!熱陰極燈管很常見,像一般家庭使用的日光燈就是,所謂熱陰極是表示啟動前需預熱,當熱度到達所需溫度後才能將電子送出,日光燈上的起動器就是在擔任預熱的角色,它的好處就是用較低電壓就能工作。
而CCFL之所以稱為"冷"陰極,是指它不用預熱,但是它要很高電壓才能使燈管內的電子能夠撞擊電極,然後才能工作。

有研究過CCFL的人一定知道一些CCFL的特性,像它大部份是工作在1000V內,但是你測量過是幾V嗎?數值為何呢?也知道CCFL燈管工作電流約在10mA內,你測量過嗎?數值為何呢?高壓的頻率不超過100Khz,大家有測量過嗎?
要測量以上數據用手上的三用電表能夠測量嗎?應該是不行的,以測量電壓為例,各位可以看一下手上的三用電表說明書,交流電壓檔位的頻寛是多少?有10KHz就算不錯了,那就算三用電表有1000V檔位,拿去測量50Khz的高壓,得出的電壓我想應該是0V。要測量CCFL燈管的電流也一樣,一般的三用電表交流電流頻寬有400Hz就不差了,但是拿來測量CCFL的電流卻是一點辨法也沒有。

如果要測量高壓板上的輸出電壓正不正常怎麼辨?電壓可以利用示波器,因為示波器至少有20Mhz的頻寬,但是示波器無法測量這麼高的電壓,要借到高壓探棒︰

http://bbs.pigoo.com/thread-38509-1-1.html

至於要測量CCFL的工作電流正不正常呢?這也可以用示波器,但是你必須借到專用的電流探棒,問題是這種探棒比上述的高壓探棒更貴,我想一般人不太可能擁有。

說了這麼多,我就拿手邊剛好有的材料測試一下,我是用烏骨雞學姐在賣的一支4燈小口高壓板接上4支17吋燈管測試的,先把它點亮。如下圖︰

由於手上沒有感應式探棒,所以需要一條專用線材︰

我用一台常用的DER EE 2002數位電表測量,這台電表要價1千多元,它的交流電流頻寬為400Hz,結果一量下去果然破功。

換一台PROVA 803吧!這台雙波道數位電表就不便宜了,價格貴當然規格比較高,它的交流頻寬可以達到20Khz,而且是真均方根值,一測之下果真有讀數了,數值在0.01x~0.02x之間跳動,這當然是不正確的數字,所以還是沒有用。

其實還有一種特殊的儀表可以測量,就是高頻電流表,下面這一部YOKOGAWA的高頻電流表是從我工作室找出來的,它的工作頻率可涵蓋數Mhz到數百Mhz,拿它來測量應該是可以的。

讀出電流為6mA,這個數據就合乎以上所述CCLF工作電流大多在10mA以下。

我們看一下這台高頻電流表的規格書︰

修完液晶螢幕或液晶電視的高壓板或代用其它高壓板時,若能測量一下各燈管的工作電流,應該可以減少二修的機率,不過應該沒有人這麼做才對吧!

网友A:
YOKOGAWA 這個很有名 , 以前工廠的儀器有用到 , 價格當然是 ............

測高壓 一般用來測 CRT 的高壓是加高壓棒 , 倒沒看過測電流 !!!

不過我想如果要測高壓板的電流 , 由供電的低壓端應該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

网友B:
這個測高壓電流的,俺很早已經想DIY測電蚊拍,但是沒有足夠的經驗跟資料。

後來計劃用省電燈泡的那個大電感,DIY成小的變壓器一端串入高壓的路徑,另外一側測他的電壓,再來小電容把它積分起來算大概的電流,像礦石收音機那種檢波結構。可是電流太小的話,輸出的電壓又太小,電阻大了,又影響原來的電路。老大,請教你有沒有其他建議呢,如果還是需要買那個高壓電流表就不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YOKOGAWA 這個很有名 , 以前工廠的儀器有用到 , 價格當然是 ............

測高壓 一般用來測 CRT 的高壓是 ...

我知道你是在說下面這種高壓探棒。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測高壓電流的,俺很早已經想DIY測電蚊拍,但是沒有足夠的經驗跟資料。

後來計劃用省電燈泡的那個大電 ...

我們做這一行的儀表都會借來借去,除非是經常要用,否則還是不會每樣都購買。

你的意思是要問怎麼測電蚊拍的輸出電流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們做這一行的儀表都會借來借去,除非是經常要用,否則還是不會每樣都購買。

你的意思是要問怎麼測電蚊 ...

是的, 測他輸出的電流
因為短路或放電就測不到

网友C:
有一個屏東的同行除了測電流還會測量溫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個屏東的同行除了測電流還會測量溫度

會給維修品測量燈管電流後再出貨真的要給他拍拍手,相較之下測量溫度就比較多維修人員會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測他輸出的電流
因為短路或放電就測不到

那你能測得捕蚊拍的空載電壓嗎?用什麼測得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你能測得捕蚊拍的空載電壓嗎?用什麼測得的呢?

俺第一次不知道電蚊拍有多高壓, 聽說是300-400V, 用了一個50塊錢的很陽春的針表, 因為怕被電, 所以用兩根炸油條的竹筷指綁住表筆才玩的, 結果....就...

第二次又去買了另外一個50塊錢的很陽春的針表, 問過一個老外, 他教俺串了10 個 10M的電阻, 量最底下串的那個用10K分壓, 然後算. 但是覺得量不准, 如果不先接表筆再開電, 碰到筆有時也會劈啪的一下.

隔一段時間再量, 幾次記錄下來的數字誤差比較大, 可能電蚊拍使用久了, 力道減弱了, 雖然還是聽到 [斯斯]的震盪聲音, 但是新電池也沒有爆蚊子, 才一直好奇到底他的電壓/電流和電爆蚊子表現的關係到底如何

网友(2012-07-04):
哇,真是了不起耶~~

网友(2012-09-24):
引用 网友B:
俺第一次不知道電蚊拍有多高壓, 聽說是300-400V, 用了一個50塊錢的很陽春的針表, 因為怕被電, 所以用兩根 ...

以前我有用199的電表量過電蚊拍的電壓,AC1000V檔位量到約300多V
不用那嚜怕啦,電蚊拍電流不大,電到應該是不會很嚴重才對n_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