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徵求68KΩ 1W 5%金屬氧化膜電阻(藍灰黑紅棕)

楼主(2012-05-28):
徵求68KΩ 1W 5%金屬氧化膜電阻(藍灰黑紅棕) 數量:2個
有此電阻或知道何處有此電阻請與我聯繫,謝謝。

楼主(2013-03-12):
68KΩ 1W 5%金屬氧化膜電阻(藍灰黑紅棕)
請問各位有這個零件嗎,二手的也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68KΩ 1W 5%金屬氧化膜電阻(藍灰黑紅棕)
請問各位有這個零件嗎,二手的也可以。

fks大,
這電阻建議===到一般電子材料應該就可以買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fks大,
這電阻建議===到一般電子材料應該就可以買的到~

屏東市民族路夜市的電統問過沒有,高雄的電子材料店太遠了,要找時間去找才知道有沒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屏東市民族路夜市的電統問過沒有,高雄的電子材料店太遠了,要找時間去找才知道有沒有。 ...

一般電子材料行電阻都不會進1W的電阻,要嘛就1/2W,再高就是2W,fks可買2W代用。

楼主:
原來是用金屬氧化膜電阻可以用一般的碳膜電阻代替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來是用金屬氧化膜電阻可以用一般的碳膜電阻代替嗎?

fks大,
聽wish大的,就把他用下去吧~
不試怎知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來是用金屬氧化膜電阻可以用一般的碳膜電阻代替嗎?

用在這裡一定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在這裡一定可以。

知道了,感謝wish回覆我的問題,有時間再去買來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fks大,
聽wish大的,就把他用下去吧~
不試怎知呢?

謝謝henrylu500回覆我的問題,找時間再去買來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