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東元電扇

楼主(2012-05-28):
版友好
          目前使用之東元電扇為之前別樓住戶汱換下來的,當初測試原因為風扇不轉,把它大分屍清潔後,目前已陪我渡過兩個寒暑了,但最近發現開、關機十分異常,要按很久才會作動,當然更大機會是怎麼按都沒反應…早上將底座拆開看了一下,只見到開機鍵似乎有點空焊了,http://i54.photobucket.com/albums/g90/angel-ghost/20120528/DSCF6432.jpg將它補強了一下,目前狀況好像好了,不知是不是心裡作用(還是有什麼地方可以再檢查?或是這開關被我按壞了…?),

再來是在機版上發現有一塊特別黑(有點焦)的樣子,
請問有什麼零件需要更換的嗎?會不會有燒起來的危險?

以上兩個問題請教各位網友
感謝!

网友:
測量一下電阻,看看阻植有無變大,若有更換,也可以找瓦數較大的同阻值電阻替換,另感覺風速變慢,要看一下啟動電容是否容值有變,一併更換,再者風扇馬達內部一般都有吸油棉在內,在軸承前後各一,那個部分要點一些潤滑油上去,讓軸承運轉可以順暢!!!

楼主:
感謝回答!
電阻  嗯…我剛查了一下 就是我拍的有點焦的部份
google了一下… 起始碼 是從粗的那端開始算 第一碼是棕的 這樣對嗎? 棕綠紅金
也剛好有網頁試算 所以是1.5k Ω ± 5%
實在是有點外行…
請多多指教!

网友:
先把按鍵開關換新再說.

网友:
幫您補圖,請盡量不要用外掛連結方式,祝您能完修~

网友:
開、關機十分異常,要按很久才會作動,當然更大機會是怎麼按都沒反應
答案------->把按鍵更換新的

楼主:
感謝各位!
開關的部份我當時有將它與sw2對調過了!
目前只剩那三個電阻焦黑的部份.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
開關的部份我當時有將它與sw2對調過了!
目前只剩那三個電阻焦黑的部份. ...

開關全部換新 , 電阻其實很耐用 , 依外觀來看這電阻應該沒問題 !!

如果不放心可以量量看啊 !!

還有這電阻不應該是緊貼電路板的 , 照理應該是要架空方式 !!

因為電阻會發熱 , 長期對電路板不好 !!!

楼主:
了解了.
主要是只要插著插頭 沒開機 它就會發熱,想說來請教一下各位!
感謝大家!

网友:
開關很便宜的,去買一下全換會更好!

网友:
可以用歐姆檔量一下開關啊!如果風扇按下去很久才動作,也可能是馬達軸心生銹,噴個wd40滑一下,然後用手轉一轉,但記得要把電源插頭拔掉,才安全。但是開關按了也確定有電,然後有手去轉一下風扇,風扇的風葉才開始慢慢的轉動,那差不多就是啟動電容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