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問問看大家.....請多提供意見....

楼主(2012-05-28):
今天在更新主機板BIOS時,
找出塵封以久的軟碟機....好懷念的東西啊....
不過,我也沒想到我竟然庫存累積了有一箱的軟碟機耶....

想問問看大家,身邊有沒有像軟碟機這種東西,
平常根本就不會拿出來用,好像沒有也無所謂....
可是真的有需要用的時候,手邊沒有又很麻煩....

网友:
軟碟機?真的軟到不行....
mo機我倒是還有一台
一堆mo片....
mo儲存的東西看起來比光碟硬碟保險許多
還讀的到ㄟ...見鬼

网友:
還是有人會用 數量還不少 誰在用就報稅時一定要用 買不到也要買

网友:
有啊,偶手邊還有floppy 2~3台,軟碟片還10幾片,都還能用,......640 MO機也有一台,只是沒空片~

网友:
一堆軟碟機,好的壞的都回收了,目前只留一台usb的軟碟機,
以備不時之需啊~

网友:
留1~2台就可以了~~
其他的就可以清掉了~~
現在已經沒人再使用這工具了..
頂多報稅..但現在報稅系統也改成可USB存取了
再來就是早期白牌音圓點歌機(現在也已經有人改成CF卡灌歌了)
所以~~總結..幾乎是沒有用到的必要了

网友:
粗工也撿了不少(一二十台有吧n_040|)
不知道要做甚麼.........繼續放著n_045|

拆小馬達發電........

网友:
我上禮拜翻出了幾台上網去找回收~~
竟然一台才$2元*8台=16元

楼主:
有除了軟碟機以外的東西嗎???

网友:
新一點的板子都支援USB 軟碟機丟掉是必要的
話說 燒BIOS 還真的沒用過軟碟@@~ 我記得945的板子也可用光驅讀XD

网友:
舊型的工業主機會用到,因為舊型的工業主機不支援USB界面,工廠裡很多設備除非是新機器不然大多只支援軟碟機。

网友:
軟碟機留了1~2台,片子有10片左右
還是會碰到必須使用的時候

网友:
軟碟機是很多
但軟碟片卻沒一片能用
所以我現在更新BIOS都是用USB開機
如果是PLCC32的就用燒錄器

网友:
軟碟機,這東西幾年前陪我好幾年,以前很好用,抓資料口袋隨身20片以上碟碟片,不過現在想用也沒電腦裝了,我還有不少磁碟片,不過不知能不能用了,灌98有的光碟機不能直接開DOS進去灌,這時就靠磁碟機讀磁碟片去開進DOS了,古董玩過不少,新東西到是用不到了,隨身碟取代那些儲存設備了,WIN95 1G硬碟 記憶體16MB算是骨董了,以前這種破電腦要10幾萬(雜誌寫的,家裡的古董書),現在的電腦可真得非常便宜了,話說好幾年前還一堆網咖在98時代,那時就算帶40G隨身硬碟去98抓資料也非常的慢,98利用硬碟效率是不好的,尤其那時USB1.1而已,只有一句話好慢,軟碟機是還有好幾台不過應該用不上了,BIOS更新用軟碟也是OK的,很舊的電腦不支援光碟與隨身碟,只能用軟碟更新BIOS,光碟機也只能重灌並沒辦法驅動開機片的功能,不過其實這也是得看光碟機新舊,舊的真的不行,新的是可以的。

网友A:
別丟啊!
賣五台給我,最近竟然有客戶要我組486或586的電腦,可能會用得到....
天啊!前陣子才清掉一批舊板子,唉!殘念......

网友:
我有一台 5.25 吋的規格, 上次測的時候還正常 , 可以讀到片子 !!

不過現在 軟碟片以發霉壞了 !!

留下來當古董好了 !!!

网友:
我這裡還有幾台360KB/1.2MB型的軟碟機,只是太久沒試了,不知是否還能動.
1.44MB型的,現用的電腦也有裝,只是太久沒用了,也是怪怪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別丟啊!
賣五台給我,最近竟然有客戶要我組486或586的電腦,可能會用得到....
天啊!前陣子才清掉一批舊板 ...

wooden兄,我手頭上還有三台478的準系統,
有要收嗎?一切好談!

网友:
引用 网友B:
wooden兄,我手頭上還有三台478的準系統,
有要收嗎?一切好談!

哦!感謝您哦!
因為客戶的機械配合的電腦等級不能太高,尤其是rs232 port,
因為太新的主機板 rs232 無法和舊的機械相容,主要是軟體的問題,要實測後才能確定,

478為 p4等級和486/586有些差距,目前要實後才能確定,若有需要再向您求教了,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