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G31M

楼主(2012-05-28):
請問EG31M如果要換版子有哪些型號可換?
我用譽騰 偵測家的除錯卡去偵錯(偵錯碼忘了)結果電源燈顯示IRDY不過電,請問還可以修嗎?
CPU8300,RAMDR2-800

网友:
IRDY是在存取BIOS資料時才會閃爍,並不會恆亮
只能說,這樣看來有可能是並沒有過PCR的檢測到讀取BIOS的階段

楼主:
請問主機板出現這種狀況會不會影響到CPU以及RAM?(例如燒毀)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主機板出現這種狀況會不會影響到CPU以及RAM?(例如燒毀)

不會燒CPU以及RAM 如果不想修可以上網買一片來換,只要是G31晶片就可以代換,想修又不想動手可以徵求痞酷有在修版的高手給他修,或者看你在哪直接拿去給他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