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power 老化 電容浮凸

楼主(2012-05-28):
請問一下POWER已經有將近九年的年紀了 電腦最近光開YAHOO變的有點慢
算有點突然 不過不知道跟我換了IE8 有沒有關係 便慢的時間點就在那附近 = =

最近保養電腦的時候拆開POWER 清理風扇跟 散熱片 發現有顆電容浮凸 請問這會造成電腦速電變慢嗎?

近幾個月來也有兩三次 突然自己重新開機的前科 不知道各位前輩是否能給點指教呢?

如有需要什麼資訊 小弟會在補上 謝謝各位

网友:
POWER的電容凸起來有可能會無故的重開機,
所以還是建議趁早換掉電容,還可以再撐一下子!
至於電變慢,應該是太久沒重灌了,
因為windows使用久了,就會自動產生一堆沒有用的垃圾檔,
造成連結檔的沒用連結愈來愈多,執行的程式就變多,
當然就會覺得慢囉!
所以還是建議久久把資料備份起來,然後整個系統都重灌,
這樣就會快了~~

网友:
(1)發現power有凸頂的電容,趕快換掉吧,以免災害越來越嚴重
(2)有些不常用的,開機就會載入的常駐程式,能砍的就砍掉吧
(3)定期重整硬碟資料碎片..參考一下這裡...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highlight=defrag

网友:
我個人是感覺會影響電腦開機的時間,之前有遇到網咖電腦開機要等10分鐘更換POWER後只需要等待一分鐘就近到WINDOWS了。
或者有始用內建音效卡 只要POWER有點異常會讓音效卡發出的聲音變的有雜音喔

网友A:
供電異常會導致很多故障或怪怪的情形,建議先處理好供電,再看看其他異狀是否有改善/解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電異常會導致很多故障或怪怪的情形,建議先處理好供電,再看看其他異狀是否有改善/解除 ...

因為我無法測量 我電腦power 的瓦特數是退化 = =所以已經換電容了

其中一柯1650uF 16V因為無此規格販售 所以買了1800uF 16V換上

現在使用中之前無緣無故重新開機 似乎改善了 但是電腦速度似乎沒有明顯好轉

不過比之前順一點 我在猜 可能真的是之前電腦POWER的關係 現在正在考慮要不要重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