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手持儀表旁的大物件是什麼東西?

楼主(2012-05-29):
在一個類似三用電錶的旁邊,有一個很重類似砝碼的東西,上面無任何螺絲或可拆開的機構,也無任何標示與型號,請問這是什麼?

网友:
要看這台是什麼儀器吧,
我猜是無塵室內量接地阻抗用的儀器

网友:
建議把整個儀器照片及型號都PO出來,不然不知道這是哪一型的儀器!!............

网友:
just4elect大:
校正片對嗎?

ps:貴重儀器,應該有使用說明書吧!!

楼主:
好像是表面阻抗計,請問
1、如何使用?我看下面好像無金屬片屬不導電材質
2、有無同類產品的介紹link?

网友:
俺最近拆過複製
應該是早期設計的SR meter
那個重物是其中一個電極,約1KG,以重力提供固定接觸壓力對被測物,同心圓就一個,單一面積的就一對

顯示用10的次方數表示,歐姆作單位,或換算成有歐姆每平方單位
通常可測10e3 ~ 10e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