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A912b 無電源

楼主(2012-05-29):
主機無電源
這款是有變壓器的

原本以為是是變壓器問題,換一個好的變壓器情形一下
一查,AD板的保險絲燒了

原因是紅色圈起來短路了
請問紅色圈起來那個是? 規格是?

网友:
最簡單方式.

就是拆另一顆量就知道!耐壓就依電壓往上加!

网友A:
樓主……個人意見…

cp19 = cp 20

量一下 cp 20  的容值就知道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個人意見…

cp19 = cp 20

我的 CA-6013電容表

量這種電容會量不準

如果不接的話,這樣可以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 CA-6013電容表

量這種電容會量不準

那兩個電容示濾波用不上沒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 CA-6013電容表

量這種電容會量不準

樓主… 個人意見…

就設計上來說…是要接…做保護用

但不接……也可以…

ps ... 剛看了一下您的電容表規格,應是可以量的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 個人意見…

就設計上來說…是要接…做保護用

拆下來量是 4.99 uf

電壓應該可耐19V以上吧

因為固態電容上標 47 25V

另外cp 19  跟 20

可以用電解電容的10uf 或 33uf 50V 做替代嗎?

网友:
樓主…個人意見…

可以…沒問題,焊接時注意極性,不要接錯了 !

祝      維 修 順 利   !

楼主:
最後
AD板更換
3A保險絲
cp19位置 用 10uf 50V 電容

完修

网友B:
樓主您這顆不是跟47U/25V並聯嗎,這種SMD電容容量應該不大,不裝也不要緊,不放心應該可以用47U/25V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您這顆不是跟47U/25V並聯嗎,這種SMD電容容量應該不大,不裝也不要緊,不放心應該可以用47U/25V代替 ...

我已經焊上去了
也裝好了
現在測試中....

楼主:
進入工廠模式

按一下電源鍵
箭頭上下同時按住
再按電源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