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V-2137RS 故障

楼主(2012-05-29):
一開始是有時有怪聲~在來嚴重一點開電視看沒多久就會變一片黑~但是從新開機就可繼續看~!
但是次數越來越頻繁~這兩天所幸螢幕變黑就用手拍一拍左右機殼~就又可以看了~但是前兩天怎麼拍都沒辦法看~還是一片黑~!請問各位大大如果送修會很貴嗎~!?質得送修嗎~!?還請教嘉義縣市有無維修達人可以請教~!?

网友:
一般都是 虛焊 !!

尤其是 水平晶體 的接腳 !!!

你自己重新補焊就可以了 !!

P.S : 在做任何的維修前 , 請先參考相關文章 !!

        瞭解一下應有的知識 !!!

网友:
如果想自己完修,那就動手拆開,再敲敲看,補一下:)

网友:
敲敲打打時好時壞,空焊機率很高,可疑的地方多加清潔補焊試看看!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指教~小弟已經把電視會變一條橫白線的問題解決~!
果然是冷焊~!
但是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螢幕上方出一條一條的白線~是否是有電容漏液所造成的~!??

螢幕上方一條一條的白橫線

螢幕上方一條一條的白橫線

楼主:
早上才修好~半夜回到家又壞了~!
又變一條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