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傳統CRT電視如何正確的放電~!?

楼主(2012-05-29):
請教各位大大~傳統電視如何正確的放掉高壓電~!?
可否詳細告知小弟方式如何做才正確才安全~!?

网友A:
電視高壓放電--自製錄像
http://bbs.pigoo.com/thread-1330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視高壓放電--自製錄像
http://bbs.pigoo.com/thread-13309-1-1.html

感謝大大非常詳細的指引~!感恩~!

网友B:
真詳細的解說,學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詳細的解說,學習了

一般都是先一端接地另外一端是探棒與高壓帽接觸放電。

网友:
真詳細的解說,學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