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LM-30pnc又故障了...

楼主(2012-05-29):
這台自已看的電視,最近又發作了..故障畫面

ad 板
經搜尋,很多高手都指向2顆大ic加焊,左邊的已重新bga,右邊也重新拖過接腳,還是無果...

請教各位先進還可往哪個方向查呢?

又沒電事看囉= =

网友:
油畫t-com +1

网友A:
t-com 會不會是這一塊

V296W1-C1,X7

网友B:
個人意見……

hx89..... ... . .. 量一下就知道了…!

祝      維 修 順 利  !

楼主:
小弟先謝謝大家所指點方向,明天就來拆T-con下來看看....
後續如何,再來麻煩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t-com 會不會是這一塊

V296W1-C1,X7

wecan大,正是v296w1-c1,x7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個人意見……

hx89..... ... . .. 量一下就知道了…!

請教su_fei大,您說的hx89是???在板子上找不到耶~~~
找到了,共有4顆hx8904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su_fei大,您說的hx89是???在板子上找不到耶~~~
找到了,共有4顆hx8904

個人意見……

小弟記得……輸出v6、v8 的電壓這一顆較容昜故障…您量一下吧 !

祝    維 修 愉 快  !

网友A:
引用 楼主:
wecan大,正是v296w1-c1,x7

我有良品 可以容您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良品 可以容您測試

真的嗎?太感謝囉,發短消息給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嗎?太感謝囉,發短消息給你

明天寄可以嗎
我要(測試)後
才會寄
會不會太慢

网友:
此帖已經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