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燈箱 Poly view V293 已正常開機.但請指教..

楼主(2012-05-29):
今早修了一台奇美 燈箱  Poly view V293 .

故障原因 : 不過電.打開後沒有思考直接換上高壓版.但是失敗了

往A/D版測得保險絲掛了.一顆SMD電容遭擊穿..其餘的還算健康..

記得幾年前也有一例如此故障狀況.建議小弟我不要空著SMD電容的位置.可能會引起不正常的波形.

雖然已修復可正常顯示..但請路過前輩們指教..因為我已經忘記用那種原件替代..
自己太大意..忘了筆記..多謝指導.不勝感激!![/
size]

网友A:
這一台跟我發的這一篇情況一樣

http://bbs.pigoo.com/thread-3853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一台跟我發的這一篇情況一樣

http://bbs.pigoo.com/thread-38538-1-1.html

謝謝您的指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您的指導

4.7uf~10uf皆可,沒裝也無所謂,可用電解電容取代,
注意極性,耐壓35V以上.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2&highlight=cmv

网友C:
FP1 還是裝上保險絲較安全吧! 那條導線也太粗了

网友:
這個是通病!貼片的電容找不用的硬碟機板上拿下一箇給貼上。愈大較好。保險絲也建議用保險絲較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FP1 還是裝上保險絲較安全吧! 那條導線也太粗了

有啦..謝謝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4.7uf~10uf皆可,沒裝也無所謂,可用電解電容取代,
注意極性,耐壓35V以上.

多謝指教..收下了.

网友:
沒零件還可以這樣接...我 受教囉...感謝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