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優派 VA2216W-2 畫面異常之疑問???

楼主(2012-05-29):
上禮拜買到一台故障的22吋螢幕
===============================
已拜讀了以下文章
wooden大--ViewSonic va2216w背光一閃即滅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p;highlight=VA2216W
Barlos大--viewsonic va2216w-2 沒影像訊號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p;highlight=VA2216W
及面板極為相同的一篇
海洋大--LG W2241ST 華映面板白屏維修實例-海洋液晶
http://bbs.pigoo.com/thread-38416-1-1.html
===============================

目前PI正常,已順便更新電容

A/D板目前已將五顆電容更新並且將穩壓IC補焊及電壓正常輸出、入

面板為華映CHUNGWA CLAA220WA
保險絲正常、穩壓IC也補焊並且正常
不過在VDDG(VGH)只有25V...異常的電壓

異常畫面顯示

想請教各位
VGH異常電壓要往哪一個方向去查修呢?
還是說這個就是面板NG呢?
感謝

网友:
個人給建議,不一定對喔
面板影像延遲,70%是面板

网友:
GAMA電壓如何!!  T-con版上有無異常發熱零件!!

网友A:
我上次拆 HP F1723 時 不小心將連接在面板上的排線鬆脫
開機測試時也是出現這樣的畫面 重新接好排線 就正常了
供您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拆 HP F1723 時 不小心將連接在面板上的排線鬆脫
開機測試時也是出現這樣的畫面 重新接好排線 就正常 ...

感謝您
昨天測試排線似乎可以出現畫面了
只不過畫面有時會閃動或是白化
可能ad版有程序上問題吧!(目前看徵不徵的到這塊ad版了)....有爬文看到狼大有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