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元小鮮綠雙門

楼主(2012-05-29):
請問各位先進,
有沒有哪位知道,
東元小鮮綠雙門 機板控制 (機板在冷藏室)
它的除霜sensor是幾k?
感謝!

网友:
請問有沒有圖片!有沒有線路圖!有沒有型號!

楼主:
滷雞蛋大 你好,
這台型號是 re1682,
線路圖有些模糊了.
就這台(圖是網路上借來的)
冷凍室長這樣...

网友:
沒有自己的圖嗎!很難猜ㄝ~
服務站的朋友說這台料件以停產!
如果有機板圖,線路圖或許有替代方式!

网友A:
滷大你好,遇到東元雙門不除霜,或是停機過久,通常如果排除電熱管的話,我都換三洋sensor代,不會重修,一棵在冷凍室,一棵在冷藏室電腦板旁,還有realy也會空焊ㄛ。祝維修順利

楼主:
感謝二位先進熱心指導

這台之前就是空焊不啟動,

補焊後三天又叫我回去........

再次感謝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滷大你好,遇到東元雙門不除霜,或是停機過久,通常如果排除電熱管的話,我都換三洋sensor代,不會重修,一 ...

謝謝您的資訊~
這樣dadaooxx 應該不用煩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