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沒有網路的高手之知道如何設定網路印表機

楼主(2012-05-29):
原本的 一台利盟的E120N 網路印表機. 可以正常使用 但是換了IP 分享器(TPLINK)
就沒辦法打 192.168.123.250  進入 主畫面(利盟)設定(導致不能利用網路列印)
裝回原來的 分享器(192.168.123.254)就可以 是哪裡要設定阿..

网友A:
E120N是用固定IP嗎?還是用DHCP取得的呢?

如果您知道E120N的MAC address,在新的TPLink IP分享器上的DHCP頁面指定這個MAC address為 192.168.123.250

應該就可以正常連線到E120N印表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120N是用固定IP嗎?還是用DHCP取得的呢?

如果您知道E120N的MAC address,在新的TPLink IP分享器上的DHCP ...

恩~我明天 試看看機子在隔壁~
因為 TPLINK 都是因文我也看無 ~...
E120 那好像 原本就是 192.168.123.250~~~
謝謝大大 提供方向 ~明天再來試試

网友:
就我找到的資料,
e120n好像是只有usb port,
原有的那一台分享器應該是有支援usb網路印表機的功能吧!
新的tp-link的可能沒有,
請crazy1kimo把兩台分享器的型號都寫上來,
會比較好處理喔!

网友:
你的IP為只要設定在同一個區段中,不然要直接進入網路印表機的IP中重新設定網路的IP及網段,才能正常連線使用,主要是IP位址及網路遮罩設定問題.............

网友:
該印表機有內建網卡~但是樓主的新ip分享器型號不明,不知從何下手~
小弟找到的說明書如下~
使用打印机常驻 Web 页
Lexmark E120n(网络型号)有可以从浏览器来访问的常驻 Web 页。要访问常驻 Web 页,在浏览器的 URL 地址字段中键入
打印机的 IP 地址 (例如, http://192.168.236.24)。如果您不知道打印机的 IP 地址,您可以在网络设置页上找到它。请参
阅打印菜单设置页和网络设置页。
常驻 Web 页的一些特性包括打印机的实时状态窗口和打印机配置的详细资料,例如,当前内存和引擎代码级别。如果您有
管理权限,您也可以更改打印机设置。
打印菜单设置页和网络设置页
要打印菜单设置页和网络设置页,在 “就绪”状态下按 Continue (继续)按钮。打印机自动打印出菜单设置页和网络设
置页。
打印机设置列表和当前的默认值打印在菜单设置页上。当前默认设置用星号标记。网络设置页确认网络状态是否为
“Connected (已连接)”,并列出当前的网络设置列表。
所以,或許該印表機由於換了一個分享器,所以ip已經也跟著改了,可試看看用上述方法查詢印表機ip。

网友:
把IP 分享器(TPLINK)的ip 設成192.168.123.254就可以了

网友:
關掉新IP分享器(TPLINK)的DHCP功能試試.

楼主:
今天試下~~還是不能輸入~DHCP
附上圖片

网友:
http://bluemuta38.pixnet.net/blo ... y%E6%84%8F%E7%BE%A9

第3點通常這種分配給內容電腦使用的IP通常使用192.168開頭的網段,通常配發的IP前三串數字會跟Gateway的前三串數字會一樣。例如IP - 192.168.16.101,Gateway - 192.168.16.2。
IP的設定,應該前面3段的數據一樣
要不就是改Gateway 變成192.168.123.1 ,要不就改印表機IP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試下~~還是不能輸入~DHCP
附上圖片

似乎要先確定印表機是否用dhcp來取得IP。

通常有網路卡的印表機都會有LCD OSD,建議看一下有沒有系統選單可以查看IP是多少,如果IP不是同網段的話,可以先將PC的網卡IP設定成跟印表機同網段,之後再登入印表機設定網路。

建議開啟印表機的“Upnp”功能,這樣Windows就可以透過upnp直接控制印表機。

楼主:
以用 M 大的 方式 將新的IP分享器 改為 `192.168.123.254 就可以連線了 謝謝大家

网友:
你的 print server 設定是開啟 DHCP, 正常來說, 你要關閉印表機電源, 再開啟電源, 就可以重新抓取 IP
你原先的分享器的 IP 是 192.168.1.1, 所以你的 TP-LINK 也必須是 192.168.1.1, 我沒記錯的話是 192.168.0.1
雖然你改了 TP-LINK 的 IP, 也要注意 GETWAY 是否能傳資料, 不過若你使用 WINS 方式, 倒是可以忽略
我說明一下網路

IP: 每一個設備的位址
子網路遮罩: 表示以他的 IP 可以在多少網段間傳送資料
閘道器: 將資料送到何處, 這個也很重要
若沒有設閘道器, 預設以 IP的前三碼為傳輸, 例 192.168.0.10. 將會在 192.168.0.1~254間傳送資料
若閘道器設 192.168.123.1 , 那麼資料還會送到 192.168.123.1 去處理
因為你的 GATEWAY 是送到 192.168.1.1 自然是送不到, 因為你的 TP-LINK 是192.168.0.1
所以我認為你的印表機應該是前人的設定, 所以你並不清楚人家為什麼要這樣設
即然你的 TP-LINK 改成 192.168.123.254, 那麼你印表機的 GETWAY 最好也改成 192.168.123.254

但我還是很好奇, 為什麼你的 DHCP 沒作用

楼主:
謝謝 G大 ~我堂弟說 可以連上 ~印表機 ......但是不能印 我明天再來改我改的192.168.1.1(利盟)

改回192.168.123.254   對這很不熟 謝謝大大門的指導

网友:
這台似乎沒有顯示螢幕,以前遇過一台epson的印表機,這台印表機不能自己設ip,只能他自己跟ip分享器要(全自動^^"),所以這應該就是所謂的DHCP吧~但是如果是走DHCP,那麼印表機的位址等應該都是DHCP伺服器(ip分享器)分配的,所以c大這最後一張圖上面的位址是自動填入的嗎@@?還是手動填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G大 ~我堂弟說 可以連上 ~印表機 ......但是不能印 我明天再來改我改的192.168.1.1(利盟)

這問題應該是出在您的ip分享器的ip需與您的print server的ip同網段
如果只是同一網段(ip address 前三組數字一樣) 即使default gateway空白也是可以連線的
default gateway是連接不同網段時才需要用到

网友:
這樣把
1)請確認你的tp-link 的 資料
請在執行打 cmd , 然後輸入 ipconfig /all
看看你電腦的 ip/submask/getway/dns
假設你的電腦ip: 192.168.1.10
getway : 192.168.1.1
dns : 192.168.1.1

2)把你的印表機改成 192.168.1.250
getway: 192.168.1.1
dns: 192.168.1.1

這樣應該就可以了

關於印表機不能用, 你可以刪掉印表機, 重新安裝就可以了, 因為你的ip更動了, 就算是都設正確了, 但是你的 port ip 也是錯的

我不知道你是用 tcp/ip 的 raw 還是 lpr , 還是用網路芳鄰的方式
總之, 設定完, 把舊的印表機裝置刪除, 重建新的就可以了
除非你全部使用 192.168.123.x

网友:
支援樓上goodnight兄的說法!

网友:
整理如下
1.先確定你ip分享器配發出來的ip區段,假如跟印表機不同,那可能改ip分享器會比較方便

楼主:
現在 可以連上 E120N 的 主機內容 ~但是不能列印 ~我明天在 試試~G 大的 方式 ~
謝謝各位大大的 方法 ~

网友:
其實, 大家都忽略了印表機PORT的設定.

LEXMARK的網路列印和HP類似, 設定步驟大致如下:
1.找出分享器用的網段.
2.將印表機網路卡的IP設定成與分享器相同網段 (建議手動設定IP, 或是在分享器中把印表機網路卡設為STATIC DHCP, 免得每次都要重設)
3.檢查要使用這台印表機的電腦, 是否有「標準 TCP/IP 連接埠」, 若有, 請確認連接埠裡的IP已設定為你剛才在印表機網路卡指定的IP, 沒有的話也請新增, 並將連接埠指向這個PORT.

這樣應該就能使用這台印表機了.

楼主:
原本更換 IP分享器 抓不到印表機~用舊的 IP分享器 進入 改 IP
之後可以連上 印表機的 IP
最後 將原本3台的驅動
我堂弟 之後將3台 `電腦的 利盟DRIVER 都刪除 在安裝新的DRIVER 在打入 IP 都可以正常使用囉
感謝大家提供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