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有聲無影 有背光 ( T-CON維修 )

楼主(2012-05-29):
請問大大,我已經量測GMA值都是0,FUSE OK!
另外VGL=-6、VGH=10....
想換TPS65161 這顆(T-CON)是否還要注意其它的呢?

以上可以指點一下嗎? 另外這個材料可以在那買呀!
因為目前都買不到這顆的說! 無法驗証!
><

网友A:
VGH  VGL  電壓過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VGH  VGL  電壓過低

盧大…那是要更換這顆TPS嗎 還是其它的呢?

网友A:
升壓電路有問題
你要量你的升壓電路
就是VGH這條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壓電路有問題
你要量你的升壓電路
就是VGH這條電路

大大不好意思在請問一下! 我從TPS PIN10那端量到6.7V..這個輸出電壓對嗎? 謝謝

网友:
說真的,板子在你哪裡,我沒有辦法跟你講對不對,我只是可以給你一個維修思考的方向
你可以朝著升壓電路去檢修,應為每塊版用的IC都不一樣,但線路都大同小異,我想你朝這個方向去查
就沒有錯了

网友:
T-CON維修第一步.
VCC是否正確.

楼主:
Dear盧大…謝謝!因為我不知從這IC出去的電壓是否正確!因為我爬文好像VGH都會到20V...(新手學習中),但會盡量繼續找看看
Dear gkjnn:我有試著量所有的..VGL=6.1,VGH=10.1,VCOMOUT=0.2,VCC=3.3,VDD=0.5,P12V=1.2V,VDD18=1.8,其它的GMA值都無,將的話我需要找T-CON的IC嗎? 謝謝

网友B:
您所測量的電壓點有些問題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所測量的電壓點有些問題喔!

恩…大大我有爬文! 所以才推測TPS這顆,不知大大的想法跟經驗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VGH  VGL  電壓過低

我的是AS15-F  IC 溫度異常過高,GAMA電壓不穩,每個點的電壓都不同,正在等盧大寄IC來......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沒有看到他的  GAMMA  都是零
這樣可能那棵  TPS  已經走了, 應該連VCC都是錯誤的, VCC不應該只有3.3
應該有5V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沒有看到他的  GAMMA  都是零
這樣可能那棵  TPS  已經走了, 應該連VCC都是錯誤的, VCC不應該 ...

所以說:
T-CON維修第一步.
VCC是否正確?

vcc錯誤.所有電壓都是錯誤的.

楼主:
謝謝二位大大的分享! 我可以在請問一下嗎? 請問這顆可以在那買到嗎? 因為我問了好多...但都找不到這顆,我想說是否有這顆或是有替代品嗎? 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Dear盧大…謝謝!因為我不知從這IC出去的電壓是否正確!因為我爬文好像VGH都會到20V...(新手學習中),但會盡量 ...

Pin20,21,22是TPS65161的電源
P12V 只有 1.2V,你要它如何工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n20,21,22是TPS65161的電源
P12V 只有 1.2V,你要它如何工作呢?

大大不好意思 打錯了! 是12V …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不好意思 打錯了! 是12V …

VCC~3.3V.
P12V怎麼會是12V.
是不是量錯了?
VCC=P12V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大不好意思 打錯了! 是12V …

這裡有TPS65161的工作原理,可以試著去研究它的工作條件

http://www.go-gddq.com/html/tv_gycsdl/2011-11/823192.htm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裡有TPS65161的工作原理,可以試著去研究它的工作條件

http://www.go-gddq.com/html/tv_gycsdl/2011-1 ...

真的是仁心來的,連這個都找得到,也給你骨鼓掌

楼主:
不知有沒有大大有這個可以試一下呢?

楼主:
今天買了一顆二手的TPS65161 回焊後,發現還是一樣呢… 會不會這顆IC 也是壞的呀!! 量出來的值:P12V=11.9V,VDD=0.5V,VGL=-6.1,VGH=10.4,VCC=3.28... TPS PIN17/18 都是V=3.3V應該是ok...請問大大…有沒有另外的建議方式呢/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買了一顆二手的TPS65161 回焊後,發現還是一樣呢… 會不會這顆IC 也是壞的呀!! 量出來的值:P12V=11.9V, ...

我猜想你沒有去看過這一篇吧!
http://www.go-gddq.com/html/tv_gycsdl/2011-11/823192.htm

接腳EN1啟動負壓VGL,EN2啟動高壓VGH,以你的測量結果,負壓已有出現
你現在的問題是高壓VGH沒有出現,大概看了那篇工作原理之後
在以 TPS65161 DataSheet 中這張圖為例,VDD 應該就是圖中的 Vs,而 VGH 是靠它倍壓出來的
沒有VDD就沒有VGH,以你測量的結果,剛好是這兩個不正常的電壓
目前應該是先檢查工作條件是否達成,在檢查VDD的相關電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買了一顆二手的TPS65161 回焊後,發現還是一樣呢… 會不會這顆IC 也是壞的呀!! 量出來的值:P12V=11.9V, ...

所以~
一開始的電壓就有問題?
搞不好跟那顆TPS65161無關,
就只是先前VDD電壓被拉低,導致VGH輸出不正常?

楼主:
--> 我應該是這顆

我今天量了 PIN10:7V 、PIN1:1.1V、PIN3:14.6V、PIN4:11V、PIN5:11V
就如VGH跟VDD(VS) 電壓值不對...請問大大我該往那顆零件確認一下呢!

网友:
自己看圖吧

楼主:
大大謝謝!!!
-->這是那一家的呀!! 可以提供一下datasheet嗎 謝謝
LPL1 及C3這顆IC :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謝謝!!!
-->這是那一家的呀!! 可以提供一下datasheet嗎 謝謝
LPL1 及C3這顆IC : ...

並非一定就是它壞了,只能說關鍵就是它所控制的電路
你自己看VGH、VDD的線路是不是都跟它有連接
一開始如果你貼的圖能清楚的看到這棵IC的線路,就不需要去換 TPS65161
至於這一棵IC是什麼,這我就不知道了

楼主:
大大 謝謝 我在去查一下 線路及相關的問題! ( 網上若大大有這塊是否也有可以借我比對一下的 )

楼主:
謝謝網上大大…完修了!! 奮戰快2wee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