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這 3 腳的 SOT89封裝 是甚麼? 以為很容易查到, 暈...

楼主(2012-05-30):
AKC726  (A 上印字有一横)

AQU732

十分拜託 各大大

网友:
我認為.電路結構看起來是3端穩壓IC...規格不知道耶....

楼主:
很認同是穩壓IC, 就是查不到. 是廠商個別的型號

网友A:
ADP3338AKC
ADP3339AKC
電壓值不明

网友:
山寨版的.前端入電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P3338AKC
ADP3339AKC
電壓值不明

ADP3338中間PIN 為output
看PCB layout 中間PIN為似乎為GND  有點不符

若是LDO regulator 從layout 來看 要先確認左右PIN的input/output

包裝似乎是SOT223  not sot89

网友A:
那麼這一個試試看
AME8815AEGT330
3.3V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那麼這一個試試看
AME8815AEGT330
3.3V的

AKC是3.3V
AQU是1.8V

楼主:
引用 网友A:
AKC是3.3V
AQU是1.8V

感謝十分
是怎查到的?
是哪廠(品牌)?

楼主:
製造廠商:         AME
http://www.100y.com.tw/viewproduct.asp?MNo=28312

.
http://www.100y.com.tw/pdf_file/AME_AME8815.pdf

网友:
(A 上印字有一横)可以不用理會,那有可能是出廠時廠商所做的年份(或月份)區別標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