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螢幕沒底座

楼主(2012-05-30):
大家好

小弟近來維修多台螢幕.都沒底座..因為當初客人都是懸掛...請問各位神人..有無良策...板上曾看過用壓克力製作的......還有其他的嗎???(聽說也有水管制..但是找不到那篇)...感恩

网友A:
有很多台嗎 有圖片可以看嗎

网友:
只有一台嗎?

网友:
請板金師父焊個鐵板的.加工一下.噴個漆.重心要喬好才不會車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很多台嗎 有圖片可以看嗎

又沒有型號
要如何幫
搞不好我有可以(送)

楼主:
感謝各位回覆...主要是想請問...有何方式可以通用所有螢幕...因為各家型號眾多..難以樣樣俱備..所以特來請教...再次感謝

网友:
如果你能將型號列出 大概常用我都有 不然還有一種方法 三星的腳座可以通用我所有液晶直接鎖在背後就可以

网友B:
背面有VESA固定孔的,可以使用通用型旋轉腳座

楼主:
好的..感謝各位回覆...

网友:
買一个万能底坐

网友(2012-07-14):
引用 网友B:
背面有VESA固定孔的,可以使用通用型旋轉腳座

我有買過兩個,很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背面有VESA固定孔的,可以使用通用型旋轉腳座

原來那四個孔叫作"VESA"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原來那四個孔叫作"VESA"喔?!

VESA是一個組織,其中定義不少關於顯示方面的規格,包含機構固定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VESA是一個組織,其中定義不少關於顯示方面的規格,包含機構固定孔

明瞭了,感謝您

网友:
VESA螢幕底座動不動都要千元以上...
便宜的方法還是找殺肉的二手螢幕~

网友:
板上大大螢幕拿去殺肉的不少,應該有多的腳座,但是要有型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