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ER EG31M V1.0 開機不跑碼

楼主(2012-05-30):
開機不跑碼F3,記憶體電壓供電正常,VTT供電正常,CPU供電正常,reset正常~~

CPU腳座有點歪調整了一下,上帶燈假附載全亮無虛焊。

請各位大大指點

网友A:
量一下BIOS IC CS腳電壓有沒變動!?

网友B:
帶燈假附載全亮不代表沒虛焊,我的做法是先用刷子沾一點洗板水將腳做的針腳輕輕刷一遍,再將BIOS重燒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帶燈假附載全亮不代表沒虛焊,我的做法是先用刷子沾一點洗板水將腳做的針腳輕輕刷一遍,再將BIOS重燒一次  ...

今天已經用小鐵刷輕輕的刮了一遍,用松香水加+牙刷洗過,BIOS acer官網有兩個版本都燒過。

狀況依舊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BIOS IC CS腳電壓有沒變動!?

請問大大這種8腳的BIOS如何測量工作選擇訊號呢?

楼主:
剛剛又發現背面有斷線,已經重新補過,補張圖。

网友C:
用示波器看...電錶能不能看我也不知道,我有張也是BIOS沒被選取到..

网友D:
要不要先打看看CPU座和北橋的對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示波器看...電錶能不能看我也不知道,我有張也是BIOS沒被選取到..

不好意思大大請問8腳的要怎麼測量呢?沒有學過請大大指點。

网友E:
請教 j 大......要如何對CPU座和北橋打對地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不要先打看看CPU座和北橋的對地值~

今天測試過了對地阻值都是14K,應該算正常~

我在想會不會是我的CPU 賽揚E1200沒有支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教 j 大......要如何對CPU座和北橋打對地值呢.......

用假附載

网友A:
你有Pentium D 920...為何不拿920來試?!用Celeron E1200測試,卻不確定Celeron E1200有沒有被主機
板支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Pentium D 920...為何不拿920來試?!用Celeron E1200測試,卻不確定Celeron E1200有沒有被主機
板支援!? ...

找不到這主板的CPU support,920我也有測試過。

http://www.cpu-upgrade.com/mb-Intel_(chipsets)/G31_Express.html應該是有支援~只是我看有些主板好像會去掉會增加一些。

网友:
南北橋加焊吧,死馬當活馬醫........

楼主:
加焊CPU座變成虛焊了,假附載很多科不亮~掛掉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