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省電燈泡 拆解 & 分析

楼主(2012-05-30):
拆了一顆日本製的省電燈泡~

發現跟一般便宜的省電燈泡不同~
一般的便宜燈泡,是電子式啟動,有電晶體元件,
但是這顆呢~~ 是用電感線圈及啟動器來點亮燈泡~

比方:

通電~

啟動器發動!!!

點亮主燈絲

全亮了~

如果畫上線路圖,就大蓋是這樣子~

感謝收看~

网友:
這種是舊型的,其實就是個小型的舊式安定器日光燈。
可以適用電子開關與亮光開關,不會有關掉後微閃的問題。
新型是用電子式安定器。有的會有微閃的問題。
省電燈泡之前 slimboy 大說明的很清楚。只是現在都沒了!

网友:
這種設計常出現在國內球型17W省電燈泡中,屬傳統安定器的設計,適合
比較不通風的燈具使用。電子式省電燈泡隨開即亮不用等待,缺點是燈具
如果通風不良悶到,燈泡就容易壞掉(PCB)...

网友:
把電感留下來串聯您新購e27 led球泡它可讓您省電約30%

网友A:
串聯電感不會讓您省電約30%!!!

30%在電感裡消耗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size

等您親自動手做做看再說 等您買了電力計證實
最近led 售價下降廠商偷料 電源效率 功率因素 大多約.55-.7之間加.42h後提升到.8-.95
實測7w qxxs led負載電流從130ma降到安90ma pf .58>.87
實測8w 真x麗 led負載電流從115ma降到安85ma pf .55>.94

网友:
電感也是負載啦
串了電感降低電流
這不需要電力計啊

网友:
功率因數的提升是不能省電的,只能减小輸送電的成本,這部分是不用付費的。

同樣的功率,同樣的電費,不同的電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聯電感不會讓您省電約30%!!!

等您親自動手做做看再說 等您買了電力計證 ...

把變白的文字修飾一下吧!謝謝了!

网友A:
功率因數的提升是不能省電的
假如是這樣我電工原理是白讀了, 在致力改善功率因素的人是瘋子.
歐洲國家立法限制功率因素要達80plus 是玩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率因數的提升是不能省電的
假如是這樣我電工原理是白讀了, 在致力改善功率因素的人是瘋子.
歐洲國家立法 ...

我有看到你改了,謝謝你。

网友C:
這一類型我有試玩過 很好玩又耐用 以前的都是很大一顆 又重.. 直接把上面用手電筒照明 看到啟動器之後 把上面挖開一洞口, 剪掉啟動器的線, 外拉兩條之後 串上一般日光燈用的啟動器[STARTER] 1P的,就會發現 開燈很快就亮了..長時間不關也很亮..很厲害的產品..耐用..但是 都被電子式取代了..很少了 以前 一顆都要2百多元.好品牌還要賣到3百多...目前都沒得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一類型我有試玩過 很好玩又耐用 以前的都是很大一顆 又重.. 直接把上面用手電筒照明 看到啟動器之後 把上 ...

所以燈泡跟電供一樣,愈重愈好~ 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