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SUNVIEW SF-3219 32吋液晶電視改6M16公板維修

楼主(2012-05-31):
原機線路
AD板
AD板型號
電源板
電源板型號
面板型號
改板後線路
6M16公板
電源板配線
完工照1
完工照2

网友:
改板好花時間,還好這機台原來的板子與公板類似,不用再鑽孔
功力不差,掌聲鼓勵

网友:
不知更換前的那塊板(故障為何)
是不是 收不到(節目)或是無法顯示影像

网友:
恭喜改板成功

网友:
恭喜改版成功,大家加油

网友:
恭喜改板成功:)

网友:
跟三樓的大大一樣疑問...為何要改公版呢?故障原因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