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歌林KLT-4251 LCD電視如何用公版電源替代?(已解決)

楼主(2012-05-31):
小弟有ㄧ台,歌林KLT-4251的LCD電視,想買一個電源公版來替代原本的電源版,
因為對接頭定義不太了解,
請問大大們,此電源版接線頭定義要如何接呢??? 先謝謝囉!
電源版是FSP271-4F01
   輸入100-240V
   輸出(+5VSB  1A)     (+5V    4A)   (+12V   3A)   (+24V 7.5A)』

网友:
FSP271-4F01 液晶電視原裝電源型號及參數如下:
輸入:100-240V~3.0A,50/60Hz
輸出:(+5VS   0.8A) , (+5V   3.0A) , (+18V   4.0A) , (+24V   7.5A)
1.首先請確認您輸出是否標示錯誤.
2.您這FSP271-4F01電源板是原來的,還是新買來準備替代的,不好意思,不大懂您的意思.

楼主:
1.原機已經不能開機,輸出可能有錯誤,謝謝指正
2.圖片是原機FSP271-4F01電源板線路,還不知道那塊公板比較合適,還沒有購買.
   不是要先知道電源版接線頭定義才可修改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1.原機已經不能開機,輸出可能有錯誤,謝謝指正
2.圖片是原機FSP271-4F01電源板線路,還不知道那塊公板比較合 ...

請問大大是維修自己的還是要幫人家維修的

网友:
歌林都有18V喔!建議買1塊一樣的比較安全!東佑兄我的寄出沒【台】

网友:
歌林都有18V喔!建議買1塊一樣的比較安全!東佑兄我的寄出沒【台東】

楼主:
是自己維修FSP271-4F01電源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自己維修FSP271-4F01電源板

找一樣的卡安心

除非對接腳定義很清楚

不然一個不小心 會連T-CON都毀了

這型號露天有賣不過不便宜

或是問一下站上大大有沒有人賣吧

不考慮原版修復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一樣的卡安心

除非對接腳定義很清楚

我的意思也是這樣,如果是專業的工程師,可能可以用公版代,如果是自己搞的,還是小心一點,去看看ak大的手是有點危險的,工程師都還常常搞的火樹銀花喔?

网友:
樓主,
1.原機FSP271-4F01電源板,接線頭定義如上已經提供,電源公板找接線頭定義一樣的即可.
2.建議找一樣的電源板(FSP271-4F01)更換即可,比較保險,找9樓的盧大就有了(電源公板也有).

楼主:
henrylu500
原機FSP271-4F01電源板,接線頭定義如上已經提供
(+5VS   0.8A) , (+5V   3.0A) , (+18V   4.0A) , (+24V   7.5A)

您誤會了,接線線頭顏色的定義,
例如 綠色=5vsb;白=?;黑=?;藍=?;黄=?

网友:
如果電源板的正面或是背面沒有標示,那就使用三用電表直接測量電壓,不外乎接線頭定義的那幾個電壓.~加油:)

网友:
.~加油希望您成功修復

楼主(2012-07-01):
[已解決]歌林KLT-4251的LCD電視,用公版電源來替代.接線頭要如

已經使用公版成功.

主題名稱沒有修改成功.

[已解決]歌林KLT-4251的LCD電視,用公版電源來替代.接線頭要如何接呢???

网友(2012-08-27):
原機FSP271-4F01電源板,接線頭定義如上已經提供
(+5VS   0.8A) , (+5V   3.0A) , (+18V   4.0A) , (+24V   7.5A)

您誤會了,接線線頭顏色的定義,
例如 綠色=5vsb;白=?v;黑=地;藍=?v;黄=?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