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關於藍底白字中的BIOS.....

楼主(2012-05-31):
有個客戶的電腦於開機時,偶然看到藍底白字,其中看到有關鍵字BIOS出現,這個是不是要刷新的意思呢?
(因為不是很確定是不是這個意思),所以才想問問看....

网友A:
像這個?

不過這個錯誤算是很指名道姓的,很明確的知道是哪隻程式造成錯誤
中間那些寫的是"建議"處理的動作,通常來說,除非你很明確的知道在出事前
裝了什麼新硬體/軟體,不然那段可以忽略不看

要看的是,錯誤的類型,以及錯誤代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像這個?

http://bbs.kafan.cn/thread-1043047-1-1.html

合用的話就告訴一聲...

聽說是 sandbox 用做防毒的暫時容器程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bbs.kafan.cn/thread-1043047-1-1.html

合用的話就告訴一聲...

PO個之前當機的圖來當範例也會被抓包   :on_057|

這個藍白畫面是avast自動更新到7版後沒多久就發生,只有發生這一次
這個我也有去查過,的確是AVAST的全自動沙盒使用的檔案,我的avast主程式版本是7.0.1426
我個人使用時,在avast的設定裡,全自動沙盒都是關閉

目前查到的方法大概是:

     1.在設定中關閉全自動沙盒
     2.1的步驟無用時,把aswSnx.sys砍掉
     3.反安裝後,重新抓7的版本安裝

但目前就只發生這一次,所以我也不知道該方法是不是有用

网友:
其實重要的是 那幾行字吧 !!

DRIVER___CORRUPTED__EXPOOL

還有最下面那幾行字 !!!

我遇過灌 WiN_2000 作業系統 , 灌完後重開機 , 一直會出現 藍白 !!

後來把 一個 xxx.SYS 的檔案改名字 !!

才能順利進入作業系統 !!

那個 xxx.sys 是顯卡的公用程式 !!!

(應該是預設的 驅動程式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這個?

歹勢,關於您所說的"要看的是,錯誤的類型,以及錯誤代碼"是在哪裡呢? 這個畫面還是看的不是很明白,因為英文實在是太爛了n_030|最下面的STOP:是不是指錯誤代碼呢?
而錯誤類型我是分析某程式和BIOS起了衝突,不曉得我分析的是否正確呢n_067|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個之前當機的圖來當範例也會被抓包

這個藍白畫面是avast自動更 ...

全自動沙盒........這是什麼東東????

我雖然會裝這個軟體,但本人從來不用........笑

我是安裝4.8這個版本,然後再去做更新的,而這個藍畫面則是在重開機時,偶然間看到的(不常發生),以我安裝的這個版本來說,除了更新這個方法以外(目前看來似乎也不是很安全似的),若到官網下載能否解決這個問題(以尚未安裝前來說,是這個意思嗎?)

抱歉,沒說清楚,我是說在還沒安裝之前有辦法選擇更新到何種版本的嗎?
另外"3.反安裝後,重新抓7的版本安裝" 官網上找的到嗎?....謝謝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歹勢,關於您所說的"要看的是,錯誤的類型,以及錯誤代碼"是在哪裡呢? 這個畫面還是看的不是很明白,因為英文 ...

莫名的因為我那張錯誤圖讓這樓歪掉了......

那張圖只是為了要說明,如同#5,jeanshyen大所說的,就錯誤類型跟代碼這兩行是有意義的

DRIVER_CORRUPTED_EXPOOL
DRIVER是驅動程式    CORRUPTED是破損的意思   EXPOOL看不懂 嘿嘿

但是整體看來,可以理解為,這個驅動在執行期間發生了錯誤

STOP:0X000000C5 這個就是錯誤代碼沒錯
有時候我們可以用這個代碼去找看看這個錯誤大概是哪個類型的錯誤
但是這個代碼算是微軟歸類的代碼,所以很多個錯誤都會是同樣的代碼

再來就是.....為什麼我要貼這張圖是因為,我猜測,您看到的BIOS關鍵字,如果是在中間那堆字裡
那這個關鍵字就沒用,因為那邊算是樣板文章,所有的錯誤都會套用這串文字

-------------看得好累的分隔線------------------------------------

回到正題,請忘了中間那串教我如何排除AVAST防毒軟體錯誤的回文,那個您不適用

因為您沒有提供足夠的資訊來判斷該錯誤類型,所以很難說該錯誤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基本上,WINDOWS下的程式不會直接跟BIOS有關係,如果沒記錯的話,一個程式要access硬體
架構應該是這樣:
    應用程式---(函數呼叫)----> 作業系統  ----> 驅動程式  ----> 軔體  ------> 硬體

直接說程式跟BIOS衝突.........我覺得機率不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全自動沙盒........這是什麼東東????

我雖然會裝這個軟體,但本人從來不用........笑

沙盒這用語是指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沙盒這用語是指捨???

沙盒_維基百科
沙盒_重灌狂人_布萊安

簡單的說,就是一個虛擬環境,
可以讓你執行你不確信的程式,
但不會影響你真正使用的系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莫名的因為我那張錯誤圖讓這樓歪掉了......

那張圖只是為了要說明,如同#5,jeanshyen大所說的,就錯誤類型 ...

其實藍白錯誤大至上可以分為硬體跟軔體 !!

簡單的說 如果你能看到 錯誤中 有 什 xxx.SYS 這屬於 軔體 方面的問題 , 如果你找不到這樣的敘述 ,

那就是硬體方面的問題 , 如 硬碟  記載體 介面卡 等一些硬體設備引起的 !!!

要說 BIOS 其實他只是說明有可能是你 bios 設置不正確引起的 , 例如 你有超頻使用 , 造成機器不穩定 !!

所以他要你確認 bios 上的設定是否正確 !! 這只是一個方向而已 , 並非一定是如此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沙盒_維基百科
沙盒_重灌狂人_布萊安

原來如此,感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莫名的因為我那張錯誤圖讓這樓歪掉了......

那張圖只是為了要說明,如同#5,jeanshyen大所說的,就錯誤類型 ...

謝謝您提供的資訊,今天剛好要到客戶那裡去裝網路線,至於那張圖若有幸再次看到,剛好可以拿來比對看看是否為一樣的,待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參考一下 http://www.dbkla.com/avast/408_2.html

上週有用過進安全模式,不過我發現進去之後一直跳不到桌面,只看得到四個角落有"安全模式"的字出來而已,由於這台電腦很舊了,效能挺差的,如果要等可能會很久,所以就沒有再等下去了....省略

因為這篇文章當中有提到需要在Driver不加載時才刪除得掉,那用XPE是否也行的通呢n_166|(畢竟是在系統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