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  隨身諜內建虛擬光碟機有何作用?

楼主(2012-05-31):
請問各位大師 隨身諜內建虛擬光碟機有何作用?

手邊有好幾個隨身諜,一插上電腦會跑出一個虛擬光碟機 ,這虛擬光碟機是否有什麼作用,是不是請版上大師們教一下.

网友:
有機會給『不支援 usb stick 開機的主機板』使用當開機光碟的
usb stick ← 相容性不佳
usb cdrom ← 相容性還可以
ide cdrom ← 相容性最佳

以上評等不適用近幾年出來的主機板
至少要 5 年以上的主機板才會有這樣的疑慮…吧!

但…我不確定你的隨身碟是不是…硬體本身就內建 cdrom 的驅動程式了,也可能是因為作業系統,或是已安裝的軟體太"自動"了

楼主:
A隨身碟(圖一)會開啟”格蘭利威”Logo圖片.這酒商贈品.
B隨身碟(圖二)可能開起設定隨身碟密碼

不知是否有方法拿來掛載 ISO檔.或者其他功能.

圖一

圖一

网友:
補一下手工DIY隨身碟流程:
一、找到主控PCB
二、找到主控晶片支援的NAND FLASH
三、找到主控晶片的量產工具也就是開卡工具
四、將PCB上NAND FLASH的貼腳吸錫後清乾淨
五、將NAND FLASH對齊好貼腳焊上
六、檢查貼齊後上PC並進行開卡量產
七、熱燙燙的手工DIY隨身碟就做好啦

量產的最大用途:
一、量產成USB CDROM,取代安裝碟片
二、量產成開機碟,放入海量檢測工具
三、取代舊FD

要量產的話:
就是要找出隨身碟的主控晶片,
可以使用 ChipGenius.rar (403.21 KB, 下載次數: 233)
找出主控晶片型號後,
尋找相對映的量產工具,
然後就可以把ISO檔燒錄到隨身碟裡,
當成是一台USB CDROM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