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LCD] CHIMEI TL-42X7000D 無待機電源 PWM工作模式分析、探討

楼主(2012-06-01):
電視型號:CHIMEI TL-42X7000D

故障原因: 無待機電源
POWER型號:

PWMIC :A6252  PDF電路範例截圖

PWM電路示意圖:只畫出此次故障問題點

維修開始:
用電錶測試5VBS---將錶棒接好5VBS再開電源---有5V(約1秒),電壓慢慢下降為0V
用電錶測試110V整流後電壓---開電源--DC155V穩定電壓
用電錶測試PWM-IC A6252 第7.8腳---DC155V穩定電壓

懷疑A6562有問題,向盧大購買更換後---情形一樣

只好用示波器測量A6562 各腳位波型判別
正面PWM區域圖
底部PWM區域圖
第一腳波形電壓
第2.3腳波形電壓
第4腳波形電壓---此腳為回授控制腳
第5腳波形電壓---此腳為PWM IC 工作電壓 VCC 需要大於12V以上才會工作
第7.8腳波形電壓---輸出驅動端

說明:
PWM IC 7.8腳輸出端於開電瞬間達到175V 維持高電壓,表示 IC沒有工作
PWM IC 5腳於開電瞬間可以達到16.4V(約150ms),但是之後卻降為約 11V
PWM IC 4腳於開電瞬間可以達到 8V(約120ms),但是之後卻降為0V

以PWM電路示意圖查看,將示意圖中 電晶體、電阻、二極體測量,零件都是正常
心想是否該已斷路法試試,但是又不能讓輸出電壓控制不住,想了好久覺得應該可以將 D505 拆下測試,只少回授控制電路還在,拆下後開機測試結果 5VBS 正常了,用電錶測量D505 ,還是正常啊,結果是D505下方的紅膠有阻抗,刮除後將D505焊回,測試5VBS正常,裝上機開機---測試4小時了都正常

已經好多年沒碰過紅膠造成阻抗的問題了,這次剛好碰到所以發文讓各位也要注意一下(紅膠)
這次只針對PWM部分所以相片拍得較少,只能用講解方式發文還請包涵~~~

网友:
感謝分享沒想到背膠的阻抗過高也會造成無待機

网友A:
膠碳化漏電

网友B:
chlu大: 哇! 示波器是500MHZ的,羨慕.

网友:
一般職業組的在維修標準動作就是換電容除膠,那些老師都說這兩個動作做完,差不多修好六成,記得我第一次去海大那裏取經,海大標準動作就是換電容除膠,拍謝海大又把你的撇步洩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膠碳化漏電

老師就是老師傅,講出來的就知道有沒有料

网友:
用電錶測試5VBS---將錶棒接好5VBS再開電源---有5V(約1秒),電壓慢慢下降為0V
用電錶測試110V整流後電壓---開電源--DC155V穩定電壓
用電錶測試PWM-IC A6252 第7.8腳---DC155V穩定電壓

因為 IC 沒有持續工作 , 所以所有的電壓慢慢降下來 !!!

之前遇到類似的狀況 , 是 提供 IC 電源上的電容儲電不良 !!

造成 IC 無法持續運作下去 !!!

网友:
引用 网友B:
chlu大: 哇! 示波器是500MHZ的,羨慕.

你也看那台500MHz阿!!...........

這台要價不斐喔.........................

楼主:
貴的我也買不起~~~
不貴喔--跟痞酷 林大購買的二手儀器--- NT$8000 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貴的我也買不起~~~
不貴喔--跟痞酷 林大購買的二手儀器--- NT$8000 元整 ...

HP 500MHZ 數位示波器 8K 物超所值啦!

网友(2012-07-14):
還好,沒有貴.
我上次進一批,手提的全數位示波器.全部都是1萬多賣光了.

网友:
哇噻咧~~~
真的是太強了!

网友:
在下學習到了,可以注意膠的問題!感謝~

网友:
每一種膠都會碳化嗎
還是紅膠特別容易碳化呢

网友(2012-08-24):
沒想到背膠的阻抗過高也會造成無待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