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機十秒就停機,重新再開也是一樣

楼主(2012-06-01):
as title
我有一台HIPRO 給 server 用的 power
輸出電壓 除了5vsb 較低以外
其他電壓都很正常
但是為什麼會這樣呢
維修要向甚麼方向才對啊
感謝大家

网友:
電壓正常 不代表負載時正常

量一下負載時的電壓吧

5VSB略低 可能裡面有元件老化了

一般會從電容開始檢查

楼主:
輸出電容都正常
另外 控制 IC 是 HP1001 有沒有人有 datasheet 或 相關資料

网友:
有用確定好的power接上server試試嗎? 說不定是server本身有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輸出電容都正常
另外 控制 IC 是 HP1001 有沒有人有 datasheet 或 相關資料

是 HP1001WA-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