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徵求] 中古EPROM 27C128 100個

楼主(2012-06-01):
[徵求] 中古EPROM 27C128  DIP-28 100個
有的請PM 謝謝

网友:
tommy好像有27C512,是使用紫外線清除那一種的,不過他這陣子很忙很少上來,如果27C512可以,你PM可接受的價格給我,我幫你問看看,合意的話你們兩個再找時間看貨。

楼主:
27C512 不能代用 27C128, 謝謝wish大

网友:
現在是記憶容量越少的越難找了,若是找不到27C512時,而27C512與27C128不同的那些腳(1,22,27),若沒有特別用途的話,是可以用27C512來代用,硬體不用改,但是Memory的燒錄區域需要更動.

假設把16KB定為Memory的1的 Bank,那麼27C128有16KB,就是佔用1個Bank,而27C512有64KB,就是佔用4個Bank.

要燒錄時,把原來在的27C128的16KB資料,燒錄在27C512的C000H~FFFFH,這樣就可以了,也就是把資料燒錄在27C512的Bank 4的區域.

网友:
Dip28 pin的包裝有 27c64(8KB) , 27c128(16KB) , 27c256(32KB) , 27c512(64KB) ,一般來說電路都會設計能直接定址到最大64KB ,因此不必改電路,也不必燒錄時改設定(0000開始燒)

那也就是說,你可直接用27c256 , 27c512 (原設計為27c512,只是目前用較小容量的27c128)

如果你不確定應用電路有沒有設計好,那你可以將第1腳(A15),第27腳(A14) 接地,而將這2隻腳接地(A15,A14=00),也就是強迫最大定址空間為16KB(也就是27c128)

网友:
印象中大容量是可以取代小容量..就從0000開始燒錄..
主機板要不要改線路就不知道了..

這種東西2手價格不論容量大小價差不多..
可以先用一棵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