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漢(FSP GROUP)FSP300-60GLS 啟動閃一下後關閉

楼主(2012-06-01):
FSP300-60GLS

這是一顆是給小機殼用的POWER
外觀沒有沒有暴電容或燒毀的情形
應該要從那裡查起?

接地去量的結果

+3.3 VDC   0.920
+5    VDC    1
+5    VSB     0.135
+12  VDC     1
-12   VDC   0.185

入電待機有 5VSB

网友A:
保險絲

看照片有修過的痕跡

是不是沒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險絲

看照片有修過的痕跡

還沒拆解焊時,這顆本來就這個情形了

所以看到自己有先查過所以拆焊解過

AC保險絲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FC有無動作?

PFC是...在那裡?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2&highlight=PFC

网友:
把電容都拆下來測,容值異常的都換掉,另低壓區的MOS也要測一下,這種情形應該是啟動後過壓保護啟動了!!

网友:
不管那2顆小電容正不正常,順便檢查一下180uF/400V這顆大電容.

网友:
不啟動時 5vsb 有嗎 ???

如果有而且正常的話 !!

我會檢查 輸出側 ,  那些有附散熱片的晶體 !!

网友:
有+5VSB
送信號開機會保護斷電
問題是在二次側的低壓端
檢查所有的二極體和電容,尤其是大容量低電壓的電容最容易出包
加油!

网友:
先查有無待命,再看各輸出端對地有無阻抗異常
這顆大小電容都要注意

网友:
看一下PWM的IC型號,查找一下DATASHEET的電路,應該會有方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