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仿白光(HAKKO)排煙機拆解及改裝

楼主(2012-06-01):
好幾個月前跟團團購的仿白光(HAKKO)排煙機
至今還沒上電使用,拆解的過程中,才發現我的運氣很好,
為啥說運氣很好,且慢慢看下去。

原本使用的排煙風扇,直接放置桌上接風管至窗戶邊,
震動很大,吸煙範圍很小

今天要動手的主角,正面

右側

後視

左側

頂視

掀開濾棉固定網

取下濾棉及四顆螺絲

取下風扇

看了冷汗直流,尖銳的螺絲直接往電線中間鎖進去,
購入至今還未通電使用,該說幸運嗎?

把風扇解焊下來

剝開包覆的外皮,運氣很好,只傷到電線的表皮而已

要把大陸接頭的電線換掉,準備換上可調速的電線

替風扇的電線包一層熱縮套管

排煙機機殼的內部

不知是何作用的開孔

原本走線的開孔

風扇的灰塵很多,順便清潔一下

用熱融膠固定電線,以免鎖螺絲時再傷到電線

把欲更換的電線跟風扇及開關焊接好

走線的開孔上熱融膠固定

風扇放上前的情況

放上風扇,完成電源線的改裝

要裝在機殼後方的環框及不銹鋼束環

準備對上側的溝槽動手,鋸開

用鋸子鋸完後才發現應該先鋸完溝槽後,再焊接電線,
現在又要把風扇拆下來清潔碎屑,多做一次的工

像狗啃過一樣

順著溝槽裝上環框

側視圖

接一條棉線來試一下風量

把濾棉拆下時的排風量,棉線飄不起來的原因,尾端也接一塊膠帶,
太重了當然飄不起來,不過排風量應該足夠

濾棉裝上

接上鋁箔伸縮軟管及不銹鋼束環

頂視圖

準備開始試驗吸煙的能力

渺渺白煙

把濾棉拆下時吸煙的狀況

後續還要再把機殼及環框之間的縫隙給塞起來,
以免焊接時排煙機又把這些氣體給散出來,
這部份就沒照相了,
謝謝觀賞。

网友:
從圖片看這台吸煙機好像不大,但是其實是蠻大的,zfev01的工作桌離窗戶很近,那時也可以考慮買一台小排風扇,效果應該會更好,靠窗除了怕下雨外,其它就很方便了。

网友:
很有意思的改造,做工也不錯。。。。

网友A:
我的玩具桌面從來不會乾淨超過三天,不然真想敗台這個來吸我抽的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玩具桌面從來不會乾淨超過三天,不然真想敗台這個來吸我抽的煙~~

看這樣子也知道是才剛開始,都新新的。以後大家都是一樣的。
(為了方便,有些東西或儀器就是搬不走,還會在旁邊越堆越多。)

网友:
做一個抽風櫃...管你啥煙通抽出去....

例如你叼在嘴上的煙....手上烙鐵的煙.....電路起火的煙..

太座頭上的煙..

网友(2012-08-14):
太座頭上的煙......好有趣的說法。

网友B(2012-09-26):
真是棒的改裝!我也想來搞一台,請問這東西為何需要裝濾網?又拆掉濾網的煙霧怎感覺很散亂?

网友:
看過有人把那吸煙頭裝在雙臂式桌上夾燈,
在那焊接就靠過去就近把煙吸走.
過濾網只有一層海綿不太夠用,
再加上汽車引擎空氣濾網與空氣清靜機的活性碳濾網,
是否不用排出就可到達 HEPA 標準

网友C:
感覺吸力不太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是棒的改裝!我也想來搞一台,請問這東西為何需要裝濾網?又拆掉濾網的煙霧怎感覺很散亂? ...

原本濾網是要過濾這些錫煙中的有害物質,
不過這濾網參考就好,不用當真,
最主要還是把這些煙盡量排出去,
至於照片中煙霧散亂是小弟沒抓好時間來按快門,
不過一樣僅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覺吸力不太夠

吸力不夠是正常的,
風扇大小及轉速都有影響,
這個裝置用意是要把錫煙盡量排出,
以免逸散在週遭。

网友:
我想對我這種聽力差的人來說,最適合的應該就是“抽油煙” 機了 ^_^
效果應該很好吧!

另外那種添加物應該是把有害物質留下後再排出吧,如自己 DIY 要用那些材料呢?有人用活性碳,這個有效嗎?使用一般的活性碳,應該是沒效果的。

THKS..

网友:
請問各位大大,錫煙的成分是什麼?為什麼我吸到錫煙會頭痛?

网友:
葉片如果改裝成像 吸風機的 葉片,各位大大覺得如何?

楼主:
錫煙的成份google一下就會有答案了,
多少對人體有害,避免直接吸入,
排煙機是內部裝一個風扇,
這個風扇應該是沒辦法改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