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各位大大!主機板卡D4的真正問題是什麼?

楼主(2012-06-01):
請問各位大大!主機板卡D4的真正問題是什麼?
因為小弟現在遇到好幾塊主機板都是有卡D4的呢@@..
有技嘉的,微星的,青雲的,華碩的,@@............
可是量了記憶體那部份的供電電路都是正常的啊!但是就是還卡在D4 ,請各位大大幫我解答一下好嗎??謝謝!!

网友:
卡D4時你有無接顯示裝置,我遇到這情形時,主機已經開機了,只是除錯卡沒跳碼!!

楼主:
有的!我都有接,我也有遇過這種情況,主要是想確定說D4的真正問題,

网友:
卡D4沒有正確準則,一個觀念檢測卡只是提供一個維修方向,CPU空焊,北橋空焊甚至北橋到記憶體之間訊號有問題都會卡D4,

网友:
卡D4通常BIOS先刷看看

网友:
1、您的除錯卡是那一種?
2、測的主機板晶片組那一型?
3、除錯卡不是萬能的。

楼主:
就這3張

就這3張

就這3張啊!!奇怪ㄋ

网友:
kukuer5586 説   卡D4沒有正確準則,一個觀念檢測卡只是提供一個維修方向,CPU空焊,北橋空焊甚至北橋到記憶體之間訊號有問題都會卡D4+1 完全認同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幫忙,有3片我策的結果是確定北橋有空焊,還有CPU座有空焊,其餘的就還要再慢慢查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