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奔騰125改置物架

楼主(2012-06-02):
改置物架,鎖下鐵架,固定住上置物架;
換接煞車LED燈
拆開後燈殼,煞車燈正、負極;
就是要取這兩端線接到LED燈的正、負極;
但後燈殼不好拆,所以偷吃步;
由側邊的線下手比較快!
完工!

楼主:
煞車燈更正:正、負極方向是倒反的!

网友A:
恩 大大 咖啡色線 雖是正極但那是 小燈正極耶.....

"黃綠色線"的線是方向燈的負極 雖然這樣接沒差

但...還是建議您接"綠色負極線" 或是直接接地

剎車燈正極有兩條 一條是小燈正極 一條是大燈正極

小燈正極 就是"只有你開小燈後" 不管有沒有按剎車都會亮

大燈正極 就是"不管有沒有開小燈" 只要按剎車就會亮

如果是要做警示作用 會建議您接在"剎車燈的大燈線"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 大大 咖啡色線 雖是正極但那是 小燈正極耶.....

"黃綠色線"的線是方向燈的負極 雖然這樣接沒差

請問剎車燈的大燈線是什麼線色?

网友:
請用電表量,由於線組也是協力廠商生產,有時因為缺某色線料會用其他色代替,再於接頭處用手冊規定顏色熱縮套識別

网友:
置物盒的LED燈是第三剎車燈,應該與剎車燈電路並聯....

負級搭鐵即可(車身骨架都是負級),確認握剎車後該燈亮起...

這樣才能確保你的行車安全....

楼主:
目前的使用是如此的:
日間行車無大燈,無煞車無燈號,煞車後LED一秒一閃滅;
夜間開大燈,無煞車LED一秒一閃滅,煞車後LED一秒三閃滅(約略);
我是想技術本位大跟我說大燈線,我再改看看!

网友A:
能提供配線顏色給參考嗎

每個車系的配線顏色都不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提供配線顏色給參考嗎

每個車系的配線顏色都不相同

說的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