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冰箱] 行動小冰箱不來電簡易維修

楼主(2012-06-02):
本機正面圖

背面圖

內部構造
經電詢得知用戶是24小時插著電源,當做一般冰箱在使用,才會如此的髒(已用空壓機清潔)

目視電源基板無異狀

測AC輸入正常

測輸出DC12V正常

測冷熱切換SW為OPEN

先將SW短路

指示燈亮,來電了!

找一顆尺寸大約相同的SW

因孔距稍有差異,用烙鐵修飾一下

裝上SW,動作已正常了

這是致冷晶片,原想拆下來與各位大大一同研究,可惜螺絲生鏽嚴重,
拆卸不易,只好作罷!

校正溫度

通電數小時後,測冰箱內部溫度為10度...
個人感覺冷房效果似乎不是很好!

對了!
控制此冰箱冷熱的方法是.....
將進入致冷晶片的電壓DC12V,正負切換,以達到冷熱交換的效果!

以上  完畢

网友:
致冷片
http://insectforum.no-ip.org/god ... um=7&topic=1089

以前 PENTIUM 時代很流行,現在都直上乾冰或是 LN 了。

网友A:
買個釣魚用的小冰箱放冰塊然後最上方鋪碎冰更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買個釣魚用的小冰箱放冰塊然後最上方鋪碎冰更好用..

80多歲的阿伯...24小時插著電...當做一般冰箱放在房間使用.....
小的也無從說起!

网友B:
想請教一下,只要把製冷片電源正負交換,就會達到冷熱交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請教一下,只要把製冷片電源正負交換,就會達到冷熱交換?

是的,沒錯!!!

网友C:
看起來不會很大台呀??
阿伯是冰二罐可樂用的嗎??

网友D:
請問這種"冰箱"溫度最冷大約可以到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來不會很大台呀??
阿伯是冰二罐可樂用的嗎??

是很小台!
因是阿伯的女兒拿來內修,未問清楚他到底冰了什麼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這種"冰箱"溫度最冷大約可以到幾度?

因保溫材質而有所差異,按正常情況下應為5度左右
但此台所測出的溫度為10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保溫材質而有所差異,按正常情況下應為5度左右
但此台所測出的溫度為10度 ...

謝謝!用致冷器其實就算只能降到10度也很不容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80多歲的阿伯...24小時插著電...當做一般冰箱放在房間使用.....
小的也無從說起! ...

那種小套房用的小冰箱目前好像7000內有找,那種冰箱效率還比較高咧,
這種勉強能涼涼...就像某些車款將杯架設置於冷氣出風口,讓飲料可以有
"比室溫低"的涼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種小套房用的小冰箱目前好像7000內有找,那種冰箱效率還比較高咧,
這種勉強能涼涼...就像某些車款將杯 ...

但......
客戶未將冷房效率的問題考慮在內......
該解釋的都已經說清楚講明白....
但還是無動於衷...........
鄉下老人家的觀念還是.....很難改變~~~

网友E:
制冷片(制冷二極體)
這東西早在2X年前,已看過書面資料(千萬人電器讀本)
有人拿來做P4降溫
有人拿來做飲水機的冰水制冷
容意因為凝結水兒島制晶片損壞

多年前,我還買了一台制冷片冷水機來養魚
說實在的,制冷效率並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制冷片(制冷二極體)
這東西早在2X年前,已看過書面資料(千萬人電器讀本)
有人拿來做P4降溫

說真的...
同感....效率是真的很差...
但市面上 還有很多用此方式降溫!!!

网友:
要提升效率,熱端必須散熱良好,否則很難有效果,樓主修的這台灰塵積成這樣會凉凉的就要偷笑了,要溫度更低最好風扇換大隻一點

這些是小弟以前跑恆溫DNA電泳掛了3次換來的經驗

网友:
之前有網拍一片製冷片來玩冰箱~分別在冷熱端裝上散熱片 那熱端的發熱真的是很可怕..

冷端效果真的普通 而且冷端的散熱片+風扇用的是P3那種小散熱片+風扇

熱端則是用P4噴火龍時代的銅底散熱片+3800轉的風扇給他吹....

那冰箱 也不能說會冷 大概是涼吧...是用中小型保麗龍箱當保溫

冰罐飲料不知道要等多久

那出來的風真的是熱的

网友:
制冷片目前遇過熱端加水冷散熱的效果不錯(在美容儀器上來說),當然散熱器還是要有風扇才行。

网友(2012-07-05):
大大你真是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