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長條貫孔

楼主(2012-06-02):
焊接式電池、DC插座等都是扁平狀銲接腳,
都需要長條狀貫孔,但Protel之類的PCB CAD軟體找不到定義貫孔形狀的選項,
都只能鑽圓孔,見過很多PCB都有長條狀貫孔,請問這要如何設計?

网友A:
我記得~Protel有一個功能可以自創這些零件以及鑽孔~~只是太久沒用要查一下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記得~Protel有一個功能可以自創這些零件以及鑽孔~~只是太久沒用要查一下書~ ...

感謝您回覆,
定義零件符號當然是有的,也可以自訂焊墊(PAD)長寬,但零件孔就找不到可定義形狀的地方,都只能鑽圓孔。

网友B:
或許您可用兩個端點座標
excellon cnc code:XAYAG85XBYB
G85是開槽指令

网友C:
pcb 槽孔(Slot Hole)
一般簡單的 可以將相應焊盤中放置一排與孔等大的Pad即可
複雜的  我不會...
如果交予板廠制作   過程 他們會 另行分出評估處理(評估Slot的長度/數量)
再決定以  Drill Slot   或是   Routing Slot
槽孔數量少/短 :    連續鑽孔   Drilling Slot
槽孔數量多/長 :    槽刀/铣刀  Routing Slot
也就是說 不管簡單的複雜的槽孔   板廠會自行修改符合其制程能力及效益

因此PCB Layout  建議將槽孔層Slot layer獨立 分出 (或是併入outline layer)
Slot 本身 又分 有沒有鍍銅  獨立出分槽孔層   再分類標示   有鍍銅/沒有鍍銅
板廠就比較不會搞錯

另外<<轉貼>>
來源  http://www.maihui.net/book/test.htm

6.怎樣在PCB檔中描述長槽孔?
如上圖所示為一繼電器封裝,繼電器管腳截面為長方形,那麼印製電路板上的相應孔就應為長槽形,
要描述這一長槽形孔,只需在相應焊盤中放置一排與孔等大的Pad即可,如上圖中十字遊標所指。

网友D:
Protel 99se, DXP2004無此功能.
我用Altium 9就有橢圓孔的功能.
如無法定義橢圓孔, 可請PCB廠生產時改鑽橢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許您可用兩個端點座標
excellon cnc code:XAYAG85XBYB
G85是開槽指令

感謝指點~~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b 槽孔(Slot Hole)
一般簡單的 可以將相應焊盤中放置一排與孔等大的Pad即可
複雜的  我不會...

感謝SIMON大詳細說明,看來Drilling Slot比較簡單也不必另加說明,
目前遇到長條孔的焊點並不多,大都是DC電源插座3個PIN而已,
看來還是放連續PAD就可以了,以前也有這樣做過,只是長條孔邊緣是鋸齒狀,
這只是視覺感受問題並不影響零件組裝。

但聽說PCB廠不太歡迎這種作法,因為連續鑽孔很容易讓鑽頭斷掉,
所以還是以Drilling Slot來設計板子,再加以說明那些位置有長條孔,
至於要採用Drilling Slot或Routing Slot就由廠商來決定。

有想過在非繞線層繪圖說明開槽尺寸,但又怕做出來變成沒貫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Protel 99se, DXP2004無此功能.
我用Altium 9就有橢圓孔的功能.
如無法定義橢圓孔, 可請PCB廠生產時改鑽橢 ...

所以還是說明長條孔位置與尺寸是比較保險的作法,
感謝您~~~

网友E:
最近發明了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近發明了什麼?!

沒有啊~~只是想到這個問題,所以提出來請教大家是否有較好的方法,
結果還是回到原點,採用連續鑽孔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啊~~只是想到這個問題,所以提出來請教大家是否有較好的方法,
結果還是回到原點,採用連續鑽孔法... ...

呵,還以為你又做出了什麼套件了~
說到連續鑽孔,我洗電路板時要裁板,都是先用油性筆畫一條線,然後用電鑽鑽洞洞,整條線鑽完,用折的...再用砂紙磨一下...感覺這方法還挺蝦的

网友C:
回覆...[   但聽說PCB廠不太歡迎這種作法,因為連續鑽孔很容易讓鑽頭斷掉,]...
你下次問他   [進刀速 Feed] 如何控制  或是  "教"他降低進刀速
                       聽得懂   就不再敢[豪肖]

一般PCB板廠CAD/CAM 也是會有DRC(Design Rule Check設計規範檢查)
相臨近孔位低於安全距離時 都會提出警告  板廠據此一定能知道
若 [PCB廠不太歡迎這種作法]
要嘛通知你(客戶)改ROUT 槽    要嘛他自己改成ROUT槽
也有不少麻木人員 拿了就做 有問題是你設計成那樣    跟他沒干係

不過槽短數量少時   都會以DRILL作業   省了工序/時
而且因為[偷懶] 不想分層
你不分層  給了他最佳理由    有問題是你設計成那樣  你是好咖
你分層   讓他自己決定Drill /Rout   我跟你講 [槽短數量少] 時
[PCB廠不太歡迎這種作法]   但大半還是選DRILL 工序作業  因為  [省錢+偷懶]
什麼都沒變 但你得到的是 品質/價格上 談判的主控權

分層好處在於 日後管理方便(SLOT數多 較具備管理優勢   )
-例如: 學會開槽指令/換廠商 / NON-PTH SLOT 改模具TOOL
PTH Slot /Non-PTH Slot 再分一次  然後標識清楚該層面要不要PTH
(寫清楚 多和板廠 討論)

雖然SLOT數多 才較具備管理優勢  但是養好習慣  才能減少意外出現

====== 進刀速 Feed ===========
進刀速 Feed 此名詞不只是PCB板廠在用  應該是NC 專有詞彙
剛剛找網路翻到這篇 http://www.feyche.com.tw/news/shooting.pdf
PAGE 2
不滿意鑽孔的定位
Unsatisfactory positioning of the hole
-穩固鉗緊加工件
-Rigid champing of work piece
-於進刀或退刀時,降低進刀速度
-Reduce feed during entrance or exit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覆...[   但聽說PCB廠不太歡迎這種作法,因為連續鑽孔很容易讓鑽頭斷掉,]...
你下次問他   [進刀速 Feed ...

感謝SIMON大再次詳細說明,您這樣說就可以放心了,
也就是說連續鑽孔開槽法也是可以用的,PCB廠會先評估該怎麼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覆...[   但聽說PCB廠不太歡迎這種作法,因為連續鑽孔很容易讓鑽頭斷掉,]...
你下次問他   [進刀速 Feed ...

feed 是只鑽頭下鑽速度 依鑽頭尺寸鑽頭尖端角度和被鑽材質不同,各家鑽孔廠家有不同參數, 建議只要給直徑值
鑽圓孔和槽孔要分開
槽孔鑽法是依長度和直徑決定孔數 3,5,9,17,33,65,129是常用孔數
鑽法是先頭尾再中間, 再鑽兩孔中間以123456789為例 順序是1,9,5,3,7,2,4,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