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大同電鍋TAC-10 的主加熱片那裡有賣?

楼主(2012-06-02):
大同電鍋TAC-10不過電,經測量發現主加熱片不通(斷線),怪怪! 沒有燒焦痕跡竟然會斷線??
請問有人知道主加熱片那裡有賣嗎?  (我住淡水區)

网友:
這是TAC-10的通病我已修過幾台 主加熱片可以到大同3C或電器行請他代購

网友: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北路一段33號...大同3c展售中心...跟他們說十人份電鍋加熱器....(也有賣保溫片)
付錢..拿發票..回家依樣畫葫蘆換上...又可以用很的啦.....

网友:
直接把電鍋拿去大同3C請他們換.順便請他們調整一下溫度開關.這樣煮出來的飯才會好粗...

网友:
基本上全省大同3C都可以去買到零件~至於電器行就看他要不要賣你了....

网友:
看來大同服務精神還與我們同在.

楼主:
感謝大家熱烈回覆指教!!

有空就到新北市淡水區中山北路一段33號...大同3c展售中心...去問問看!!

网友A:
直接去大同3c服務站都有現貨,我遇到的服務站服務不好,預定都不會通知你,去服務站問時才說都有現貨不用預定.價格大約150(記得沒錯的話).

网友:
露天那是舊版3線的新版的改成2線的囉~要加多一組保溫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去大同3c服務站都有現貨,我遇到的服務站服務不好,預定都不會通知你,去服務站問時才說都有現貨不用預定. ...

今天打電話問了一下,給他們修好要450元,問他們有沒賣該型號的電熱片組,竟然叫我拿電鍋去給他們看才能知道有沒貨,也不說價錢是多少,很明顯要讓我白跑一趟!!
只要有電鍋型號,就可知道那一種電熱片適合該電鍋用,不是嗎?我的是2線式的, 保溫用電熱片是分開的!!

网友B:
140元(10人份).大同3C有賣
它叫開關板組合
上個星期才買過
換過的溫度為155度
都不用調..很簡單
有分10人份..15人份
看你的型號應為10人份

网友:
引用 网友B:
140元(10人份).大同3C有賣
它叫開關板組合
上個星期才買過

他要的是加熱片不是開關板組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去大同3c服務站都有現貨,我遇到的服務站服務不好,預定都不會通知你,去服務站問時才說都有現貨不用預定. ...

現在價錢似乎有提高了~150好像是舊價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打電話問了一下,給他們修好要450元,問他們有沒賣該型號的電熱片組,竟然叫我拿電鍋去給他們看才能知道 ...

基本上報型號就可以知道該用甚麼零件了因為電鍋零件沒幾樣~如果不是店員不熟悉就是會幫你送廠維修吧
因為現在3C店有不少銷售人員並不會維修~所以才有可能造成這種情形

网友:
這下糗了?
大同3C應該也有
問問吧!再不然
沒屋頂的也有

网友:
你可以到大同服務站去買,之前買是350元現在應該不會超過500元,你可以問一下大同的免付費電話詢問淡水服務站電話比較快。

网友C:
大同3C現在一個$170就有了
上個月才幫客人修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同3C現在一個$170就有了
上個月才幫客人修一台~

是的!謝謝你!!
今天下午放超大豪雨假,趁著雨停間隔跑去買了一個回來將它換好,已經可以用了!!

在此再次感謝大家提供的訊息!!!

楼主:
是的!謝謝你!!
今天下午放超大豪雨假,趁著雨停間隔跑去買了一個回來將它換好,已經可以用了!!

在此再次感謝大家提供的訊息!!!

楼主:
來貼一下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來貼一下照片

舊的電熱片應該不能接一接,因為電鍋是高溫加熱的電器會有危險!!

网友D:
引用 楼主:
來貼一下照片

請問新電熱片是和舊品一模一樣嗎?價格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新電熱片是和舊品一模一樣嗎?價格多少?

是和舊品一模一樣!!!  17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