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KENWOOD-CS-4025 示波器沒有高壓產生, 沒有光跡顯示

楼主(2012-06-02):
生平第一次修理CRT示波器, 以前玩過 DIY 修理 CRT 電視機.

對照圖紙, 測過供電電壓, 有光跡顯示和無光跡顯示的是有分別, 但是好像不大.

原來兩台都有顯示, 只是毛刺波形之類的, 一陣子後, 其中一台就沒顯示, 聞到很輕的高溫產生的味道, 斷電後手摸 Q8 的 HEAT SINK, 很燙. 兩台的 Q8, D1666, 分別量過, 沒拆在板上CE 腳之間的電阻都是 120 ohm 左右, 估計都沒壞.

另外也用驗電筆感應過高壓產生電路那個變壓器, 有光跡顯示的那台會感應亮燈, 無光跡顯示沒感應到亮燈

因為還不懂用示波器量接市電的電器, 道聽塗說的, 聽說需要用隔離變壓器才不會燒機或跳電, 不明原理, 也沒有就不貿然嘗試, 只用 DMM 的 AC 檔, 量過 Q8 的 C 腳, 就是圖上標示測試點 6, 好的有 9VAC, 壞的是 0VAC, 所以確定是高壓沒有產生.

按照圖紙提供的資料, L1, L2 應該是 100UH, 但是壞的那台只有兩根導線. 不明白 L1, L2 的作用.

另外, 俺看過前人的經驗, 說 U1 上要剪電容, 換新的, 可是拆機時看到已經是換過的.

按照現在的情形, 請教怎樣恢復高壓呢

网友A:
你有兩台相同的示波器,先用比對互換的方式檢修看看,還是不行的話我再請想辦法弄一台壞的回來,手上沒機器也不知道如何替你找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兩台相同的示波器,先用比對互換的方式檢修看看,還是不行的話我再請想辦法弄一台壞的回來,手上沒機器 ...

哈,,,老大居然在線, 謝謝你的提醒.
一直不敢下手對調的原因是因為不知道在哪裡讓CRT放電
CRT電視機俺會搞, 所以不怕被電, 示波器是首次沒經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老大居然在線, 謝謝你的提醒.
一直不敢下手對調的原因是因為不知道在哪裡讓CRT放電
CRT電視機俺會搞 ...

非常時期!我在做一些必要的防禦措施。

网友B:
依據手冊 PAGE 17 --Trouble shooting -- High VLT
第一個檢查點 TP6  NG, 要查核Q8,Q9,U2.

因為crt高壓的產生在於線圈電壓電流的振盪,而Q8不能導通振盪造成 TP6 電壓 0V,可能是Q8 2SD1666 損壞,或是沒有B極振盪導通電流.再查Q9輸入是否有振盪電壓.檢查Q92SC733及U2NJM4558D.

CS4025手冊有線路圖及檢修表,可以明確的引導檢修的方向.
有示波器的目的是要能夠用在查線路,提高技術能力.
所以小心求证,大膽去作.(是先小心(有高壓)再大膽!)

另外 U1 的+8V,-8V正常也是高壓的基本條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非常時期!我在做一些必要的防禦措施。

我的KENWOOD故障找到問題點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38434-2-1.html

但是找不到材料更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的KENWOOD故障找到問題點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38434-2-1.html

那恭喜你了,你要找那個編號的電晶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恭喜你了,你要找那個編號的電晶體?

我整理一下之後會貼上我的帖中,麻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依據手冊 PAGE 17 --Trouble shooting -- High VLT
第一個檢查點 TP6  NG, 要查核Q8,Q9,U2.

看圖要檢查這個, 俺基本上是理解

他大概和電視機的水平震盪電路的模式一樣, 不過震盪器的設計還不是很了解

停震就一切高壓都沒了, 燈絲電壓也沒, 看起來那個變壓器負責所有CRT的電力來源

俺想學習的是他的設計原理, 當然, 如果明白了就容易修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老大居然在線, 謝謝你的提醒.
一直不敢下手對調的原因是因為不知道在哪裡讓CRT放電
CRT電視機俺會搞 ...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示波器的crt與電視的偏向方式不同,不需要放電吧!!

我羞kenwood示波器,crt拆好幾次了,只有一次不小心在上電之後誤觸CRT的供電排線,

+1800V及-1800V壓差3600V....................

被電了一次,一開始是驚嚇,整隻手都麻了一下依直衝到腦門,

之後沒多久就頭暈,差點昏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示波器的crt與電視的偏向方式不同,不需要放電吧!!

我羞kenwood示波器,crt拆好幾次 ...

這個上午確認過了, 真的沒有電視機那個高壓帽, 所以調換之前, CRT管座的每根線都給他 SHORT TO GROUND

成功調換, 沒有被電到.

网友D:
要動高壓,還是買個手套帶上較安全,我被2000V的電過,也被電蚊拍的3800V電過,痛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時期!我在做一些必要的防禦措施。

老大, 俺對調了兩台的電源板, 確定是壞的電源板沒有震盪, 依照俺觀察, 這個震盪器所有的零件就是Q8附近的, 請問他的震盪原理叫啥名稱?

可是對調了電源板後, 確認那台壞的有光跡出來了, 不水平, 歪斜大概10-20度, TRACE ROTATE 調也沒反應

電源板換回去原來那台 TRACE ROTATE 就可正常調節了

如果要換 U2 NJM4558 DUAL OPA, 可不可以隨便找個替代品, 希望一口氣去買所有的零件來換一次

抱歉問題太多. 看來有一段時間要慢慢學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動高壓,還是買個手套帶上較安全,我被2000V的電過,也被電蚊拍的3800V電過,痛啊 ...  ...

喔..老師請你給點分析來吧
等你們出手來教路拉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 俺對調了兩台的電源板, 確定是壞的電源板沒有震盪, 依照俺觀察, 這個震盪器所有的零件就是Q8附近的 ...

現在我手上根本沒機器,也沒辦法幫助你,不過我好像有4558,這要等我回家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圖要檢查這個, 俺基本上是理解

他大概和電視機的水平震盪電路的模式一樣, 不過震盪器的設計還不是很了 ...

變壓器線圈基本原理是與 switch power 相同(高線圈比數).
在page 8 High voltage Blanking Circuit  提到Q8 有 50 Khz的震盪頻率,
可能是 u2 控制震盪頻率或負載率.Q9是放大晶体,
線圈34也是震盪線路的一部份.
附近的電容電阻,應會影響震盪頻率.

所以要看附近的波型,會比較好確認問題點,而不用換很多.

有ROTA 問題的示波器還要查X81的 VR2.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 俺對調了兩台的電源板, 確定是壞的電源板沒有震盪, 依照俺觀察, 這個震盪器所有的零件就是Q8附近的 ...

xiaolaba大大您好~~

據小弟所知...U2 NJM4558 DUAL OPA應該可以用 LM1458代替(Dual Operational Amplifier)

LM1458可能會比較好找!!....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 ... isdsxkr6e9iq8yy.pdf

http://www.tubes.it/4558D.pdf

若有錯誤....請告知小弟.....謝謝您

网友:
NJM4558  這棵IC是雙放大器!!

看了一下數據!!

LM1458  應該是能用的!!

看電路圖上只用到 第一組放大器,是否嘗試把1、2、3腳的線路改到7、6、5去

另外以2張電源版做比較,看哪個元件對地阻值不同,嘗試更換元件!!

用好的示波器去測量圖紙上各測試點的波形有無相符!!

网友:
震盪電路 就叫做: [返馳]震盪電路  講精確些叫做  [自激式] [返馳]震盪
它跟RCC RingChokeCircuit 是兄弟  (常見於  ATX POWER 裡的+5VSB 電路)
(14JUN2012 更正: RCC Ring Choke Converter)
[返馳] 英文原意 Fly Back
CRT TV/Monitor 的高壓變壓器 又稱返馳變壓器 Fly Back Transfomer 簡稱FBT 就是這樣來的

有些差異
CRT TV / CRT Monitor 的高壓  以 B+ 供電調整
      TV  不去穩高壓   而是穩B+    取B+回授 調變一次側
     CRT Monitor 會去穩高壓 (B+也會)   因此取高壓回授  調變B+
   (最省的 是街頭投幣式電玩 有些直接市電AC整流 拿來就做B+ 用)

你這電路 是固定B+   取樣高壓 迴授給OP ... 去調整 Q8 導通提前或延後  形成穩壓效果
變壓器上#3#4  就是自激繞組 用來驅動 Q8 / B極

网友:
簡單一點就是Q8要拆下來量一下有沒故障,或是直接換掉它了!!

楼主:
昨天看過有人問, 那個驗電筆如何測高壓有沒有產生, 但是忘記怎樣回覆或編輯原文, 所以這裡寫一下.

以前自己DIY玩修理CRT電視機, 看過一篇老外寫的文章教人修理 ARCADE MACHINE 的行掃描電路, 就是那種CRT螢幕的, 放硬幣就去就可以玩的遊戲機. 他說因為高壓都是 FBT 產生的, 和電視機一樣, 因為高壓很危險, 一般在現場修理都沒有特別工具, 所以有兩個較為安全的方法觀察,

1) 安靜的環境可以聽有沒有 [吱吱] 那種高頻震盪的聲音, 有就OK, 沒有就可能NG

2) 吵鬧的環境就用驗電筆隔空靠近那個回掃變壓器 (FBT), 但是身體不要碰到或接觸任何金屬, 包括電視機的, 或者驗電筆的, 最好穿厚底的膠鞋, 右手拿驗電筆比較好, 因為一般人心臟靠左手, 除非特別的人, 心臟在右邊. 如果震盪器有正常, 高頻高壓的感應電流就會使驗電筆裡面的氖燈氣體放電而發亮.

俺實驗過, 29吋的彩色電視機, 21吋電視機, 17吋黑白電視機, 還有這個有圖紙的示波器 (它寫1800V高壓), 都可以用這個方法確認, 所以估計2KV的機器一般都是適合用這個方法觀察高壓產生與否.

LCD 的高壓板還沒有機會試, 因為沒遇到壞的, 如果拆來玩就會被人投訴

网友E:
前述 已包含相當之關鍵字  電路原理參閱GOOGLE大神
--------------------------------------------------------

L1 L2 是正負10V 供電給電路用的濾波電感

-----------------------------------------------------------
Q8_B極 見您前述提及 當NG時為 0V
因此建議你先看看 負壓(-10V) 是否供電過來

-----------------------------------------
有機會您略比較4558 與其他泛用型DUAL(雙)OP 腳位幾乎都相容 通用性很高
甚至用菜市場級數的 NS的LM358/  HITACHI 的 HA17358  嘛是相容

這樣的迴路需求  不用便宜LM358 而是用4558 有其原因
- 輸入阻抗
           電路右側 那一串電阻 由於是  (1)取樣用 要求精密 (2) 高壓耗電 電阻值必須偏高
           因此 OPA 要求 要高輸入阻抗  以減輕對  取樣分壓電路  的   負載效應
- 高放大率
          高壓經 分壓電阻 信號變化量相對已偏微弱
           OP 用此微弱信號變化量去控制穩定~數KV~高壓
           要找OP內 [ Large Signal Voltage Gain ] 這參數

如果 以代用而言 358 反而比  1458 強些
我也不推358

4558 應該不是 難找的IC  許多AUDIO 基本OP
很常見 DIY 手法將此OP昇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動高壓,還是買個手套帶上較安全,我被2000V的電過,也被電蚊拍的3800V電過,痛啊 ...  ...

你好啊, 電蚊拍的3800V, 請問你是怎樣量的.

俺一直想看看用舊的電蚊拍為何不會電爆蚊子, 到底低壓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述 已包含相當之關鍵字  電路原理參閱GOOGLE大神
---------------------------------------------------- ...

喔,,,,謝謝老師.

俺又學到新的實用訊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啊, 電蚊拍的3800V, 請問你是怎樣量的.

俺一直想看看用舊的電蚊拍為何不會電爆蚊子, 到底低壓了多少 ...

用高壓電錶,可以測到5KV.
你可以用高壓電阻,利用分壓原理,把一般電錶的量程,擴大到一萬V以上,但是要注意導線也要換成高壓線比較安全.

网友F:
去買 9 顆 10M 的電阻將他們串連放入原子筆筆桿內,再焊上插座以套在電錶正探棒尖端上,這樣就是簡易的數位電表高壓棒。
因為數位表內阻是 10M,所以表棒串上 90M 後就是 10:1 分壓,能夠量到 1 萬伏以上,這時電錶的讀數就是 X10。

但是要注意高壓絕緣問題,如果電表測試線是較軟的矽膠線因為絕緣較好相對會比較安全,但是前端的原子筆棒部分千萬不要碰到,越是前面電壓越高。
這時可以用保力龍或玻璃管在原子筆管外再套一層,這樣就能提高探棒的絕緣程度,甚至可以直接握持他。

電阻不要採用 SMD 的因為太小耐壓不夠,用 1/8 瓦的較合適,每隔一公分串上一顆電阻才能保證耐壓足夠而不跳火。

最保險的方法是先關電將高壓棒與電錶接好後才送電測量,人手不要靠近是最安全的。
關電時可以看著電錶讀數慢慢下降至幾十伏後才去拆線。
必須有先做好絕緣準備才能直接在供電時用高壓探棒去測量,此時能戴上橡皮手套會更安全,身體其它部位也不要碰到桌椅,穿橡皮底鞋站立測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去買 9 顆 10M 的電阻將他們串連放入原子筆筆桿內,再焊上插座以套在電錶正探棒尖端上,這樣就是簡易的數位 ...

這個要試試看

网友:
我把KENWOOD CS-4025手冊內文需要閱讀部分做了翻譯本

http://bbs.pigoo.com/thread-38697-1-1.html

可以研究一下!!

內也提供電子檔,希望能正確翻譯的先進做一下修正!!

楼主:
今晚做了功課, 研究了到底為何沒有高壓, Q8為何會發燙

拆了變壓器和Q8, 比對過設計圖, 也量了電阻值, 確認了問題也明白了原因.

據高手們解釋, 這個Q8和變壓器組成的震盪器, 提供高壓, U2 (4558) 負責及監控及穩定高壓的FEEDBACK

所以變壓器的線圈 6-7 之間斷了, 就以為高壓還沒到設定值, 所以 U2 (4558) 繼續叫 Q8 努力一點, 結果就發熱, 到達某個程度, 甚至沒有穩壓的供電 +/-10.6V 都低到 8 - 9 V, 因為都以熱的形式耗散, 拖低來電.

實驗把 Q8拆除, 上電則有 +/-11.6V , 來電和 D2 都估計算是正常, 因為沒有負累, 也沒有穩壓.

雖然找到了不動作的原因, 但是問題是, 如何買配件

另外, 這個電源板實際的狀況, L1 , L2 只有導線, 不是電感, C20 / C21 也變成一個跨接而已, 不是改過機就是原廠精簡BOM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晚做了功課, 研究了到底為何沒有高壓, Q8為何會發燙

拆了變壓器和Q8, 比對過設計圖, 也量了電阻值, 確認 ...

那是原廠精簡版的結果吧!!  我的也是只裝一顆,你可以改回裝2顆,100-120u/35V的??  我可能會考慮換裝2顆220u/35V或 50V的!!

變壓器部分就難搞了,只能找找有沒拆機品了吧???

求助一下WUISH大,看看大老那還有沒報廢的可以拆了??

网友C:
找到零件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到零件了嗎!!!.....

還沒
最近忙學習放大電路
暫時沒空
現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