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求助]MP4無法開機

楼主(2012-06-02):
兩台mp4都不開機
原本出現漏斗後會進入選單,不過故障後就卡在這了
Techline BS568

不知名???

有沒有前輩拆過這款外殼,底下兩顆螺絲拆開後
不知是要往上頂,還是往下拉,往上往下阻力都蠻大的

接上usb到電腦都無法辨識,像是韌體故障的感覺
不知各位前輩有何建議

网友:
買新的^^.不要打我...

楼主:
沒其他方法了嗎?

网友:
MP3這類產品除非是買大廠(如創x或蘋果),才有機會終身保固,我曾在公司垃圾筒撿到一台死機,拿到直營店去修,最後被判無法修復,但換一台容量更高/螢幕更大的新機給我,你怎麼說?
也可以再去買跟這兩台一模一樣的機器,到時就有免費得備料可用(譬如LCD不小心壓破~~)。

网友A:
去找量產工具吧...這種MP4 有很多通用的程序.

网友B:
這種狀況應該是軔體問題..
大都是記億體的前段出了狀況..
有時候多開幾次會開起來..
那時就要趕緊備份軔體..
不然要找一樣的軔體可能要花點時間~

軔體規格應該是處理器+螢幕型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找量產工具吧...這種MP4 有很多通用的程序.

兩台接上usb到電腦都無法辨識,量產工具?目的是....?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狀況應該是軔體問題..
大都是記億體的前段出了狀況..
有時候多開幾次會開起來..

處理器有編號但螢幕型號如何辨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處理器有編號但螢幕型號如何辨識?

就螢幕四周或是背面(可能要拆)..有沒有型號..
如果沒有型號大概就只能用長寬高或是大小試看看了~

网友C:
第2台類似的機型 是要拆鏡面 還有圓形撥放鍵 ,機板再往上推 就可以 拆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螢幕四周或是背面(可能要拆)..有沒有型號..
如果沒有型號大概就只能用長寬高或是大小試看看了~ ...

Techline BS568
容量:4G
Flash:hynix HY27UV08BG5A
處理器:AK1025
版號:TCHB866-V3
液晶:GXBL177-008-BL1023-08-11-19
http://www.mpnbbs.com/Firmware/HtmlFile/Firmware_ID_9431.html###

容量:2G
Flash:hynix HY27UU08AG5A
處理器:ACU7515
版號:KJT-6096L-TLST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0566&keyword=ACU7515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0412&keyword=ACU7515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9774&keyword=ACU7515
多謝相助,大概有搜尋方向,不過都在對岸且須有代幣才能下載,再想辦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2台類似的機型 是要拆鏡面 還有圓形撥放鍵 ,機板再往上推 就可以 拆開了

是的!第2台鋁一體成型的,要先拆鏡面然後往上推就可以拿出來了

网友D:
請問鏡面怎麼拆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鏡面怎麼拆阿?

無法單拆鏡面,它用雙面膠黏住,您可以看第三張圖邊邊白色鎖螺絲的地方,想辦法往上頂(兩邊要平均)鏡面就會脫離了,我是用這方法讓它脫離的,當然不保證您這樣做可以完整的取出電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