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CMV943A,怎樣進入工廠模式

楼主(2012-06-02):
換AD版,後整個畫面多跑掉了,影像象重疊,調整不過來
請問要如何進入工廠模式來調整

网友:
換A/D板要注意程序是否相同,這塊A/D板有用在
正屏以及寬屏,也可能用在奇美,優派,宏碁,更換
時必須確認裡面的程序是否是用在這部顯示器,
如果程序不同,一種方式是將原本的Flash跟換上
去的Flash對調,另一種方式是將Flash重新燒錄
適用的程序進去.
更換完成後再做一次工廠模式.
工廠模式進入方式:
關機狀態-->同時按著左右鍵-->按下電源鍵-->
三鍵同時放開-->看見畫面-->按下menu鍵-->
右上角出現工廠模式畫面-->按左右鍵移動游標至AUTO COLOR-->
按下MENU鍵-->執行AUTO COLOR-->按向下鍵-->退出工廠模式-->
按電源鍵關機-->按電源鍵開機-->完成工廠模式設定動作

楼主:
很詳細地解說.進入工廠模式去設定VCM參數
回復之前的畫值.
很感謝你的經驗支援讓我的技術提升.謝謝

网友:
手上剛好也有這台,正需要,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