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探棒改裝-20MHZ可測量250MHZ

楼主(2012-06-02):
原因:
常修理大型液晶電視或電漿電視需要用示波器測量信號,而示波器探棒長度約只有一公尺,CABLE線不夠長而無法測量

探棒:
以前買的日立 V252 示波器所副的探棒,忘記可測量頻率(標籤看不見了)

探棒延長線:
使用5C電視電纜線約一公尺加上BNC 公、母轉換頭當延長線用

測試:
接上延長線,此時正有一片GA-8S648FX-775電腦主機板可以當做測試,就開始測量各震盪信號`,測量都還正常,又將CPU假負載裝上,測量各端點信號,當測量 BCLK信號時發現頻率怎會 200.4MHZ 不會吧我的探棒應該只有20或40MHZ 吧??

此時將延長線移除只接原來的探棒測量BCLK,怪了怎麼都抓不到信號了

今天無聊時又拿出我自制的防盜器遙控器測試,以前設計時就將遙控器設定為約250MHZ,順便接上骨董簡易式頻譜

接上延長線,將遙控器開關直接短路讓他一直發射,測得的結果也是很正常

拔除延長線只用原來的探棒測試發現示波器怎樣都抓不到頻率(無法計算出),而且 P-P 訊號電壓也較低,但是波型差不多

雖然看起來只有差那一點點,實際上好像差很多,因為訊號電壓大所以感覺差不多,若是以電腦主機板BCLK信號約只有100mv時則完全看不見任何頻率訊號

附註:
此次發文指是我個人看法,或許有很多錯誤或是我搞錯了還請見諒~~~若有大大照我的方式試做而結果並不理想不要開罵喔,畢竟我感覺能測量的訊號多了也比較方便---提供給各位當參考而已~~~

网友A:
會不會是雜訊偶合成高頻訊號!!??

其實是大AC訊號裡的小AC訊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是雜訊偶合成高頻訊號!!??

其實是大AC訊號裡的小AC訊號。

不會的,我先用手動按壓遙控器開關才有的250MHZ訊號,而且也用頻譜針測遙控器頻率確定是發射頻率
將 time 更改後則可以看見遙控器發出的密碼,而250MHZ就包含在其中

网友:
應該是5C(75o)跟測量棒之間匹配產生???類似多點諧振有ANT功能

楼主:
剛剛又拿另一個鐵捲門遙控器做測試,這隻發射頻率約 300MHZ ,探棒使用 100MHZ 大陸貨

測試1: 探棒直接接上示波器,並沒有接上 CABLE 延長線結果如下圖

測試2: 探棒接上 CABLE 延長線測試

看起來沒接CABLE延長線測得知訊號都比較微弱,接上後測試訊號都加強不少,當然這是甚麼原因我就不知道了
另外也有測試DDR400 173PIN CLK 訊號,測量頻率為 100MHZ 這時結果是---有加上CABLE延長線時訊號反而稍微較小一點

覺得頻率越高(高於 200MHZ以上)加上CABLE延長線測得之訊號都較穩定,當然也真有可能因為 ANT作用會將訊號放大,至少我的目的(探棒加長)已經達到確定可以使用,方便多了我已經很滿意了~~~謝謝觀賞~~~

网友B:
c大.您那延長線熱縮套管那邊.裡面是還有偷藏什麼寶貝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c大.您那延長線熱縮套管那邊.裡面是還有偷藏什麼寶貝嗎?

說得也是,有可能改裝了。。。。

不過,根據以前Wish大的說明,好的探棒貴有貴的道理。

其實做維修用不著那麼高貴的探棒,又不是做研發,需要看得那麼準。不過我還是去買了一支Agilent 150MHz的來用。拿那一種100Mhz 250元來相比較看看,只能說真的有差。

就1K的校正波,250元的有很小很小的雜訊在裡面,而Agilent的平整多了。

貴是貴在準,不是看不看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c大.您那延長線熱縮套管那邊.裡面是還有偷藏什麼寶貝嗎?

那寶貝就是---沒有剛好的BNC接頭使用監視卡上的BNC 用焊的,很醜才用熱縮套管套住,漂亮吧

楼主:
再想方法測試更高頻率,將遙控器發射端諧振電容(C2)移除,再以頻譜調整發射頻率約為500MHZ(示波器規格也只到500MHZ)看看是否可以測量
遙控器測試端:

儀器接法:

沒接上CABLE延長線測試圖:
結果是偵測不到任何訊號

接上CABLE延長線測試圖:
結果只差在頻率有一些差距,但是訊號、電壓都還很漂亮

目前已經無法再偵測更高頻率了,此次的測試已經算結束了,以上僅供參考~~~

网友:
應該,可以用,你那頻譜儀.量信號進出,傳輸線,dBm差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