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金FTKD60BVMT冷氣問題

楼主(2012-06-02):
各位大大您好~我有一台大金冷氣機,它出現的問題是在冷氣模式的時候吹出來的風都不會冷,就好像送風一樣,而且吹快十分鐘就會自動關機,有時要直接關掉它也不回應,我有看到它的狀態碼有好多個,我阿姨說她有請人家來看,他說要7500換室外機的電路板!,所以想說上來問看看各位大大怎樣查修??

最後一張是室外機的LED指示燈,我的室外機是閃燈~

网友A:
LED燈號告訴你是室內機的部份故障了

先縮小範圍,先判斷出是室內機板壞還是感溫器壞,基板部分比較難判斷,那就先從感溫器部分著手,感溫器沒壞那就是基板壞了

感溫器會有2顆,1顆是室內溫度感溫器,另1顆是化霜感溫器(插在銅管上),用電表歐母檔測量在常溫25度C下他們的阻抗各是多少? 然後再將這2顆感溫器放到冰箱冷凍庫內,5分鐘後再測量阻值的變化 ? 將測量的結果PO上來問看看大家的意見

网友B:
先將遙控器抽屜拉下,cancel鍵在室內機關機狀態下對著室內機長按3秒鐘,此時遙控器營幕轉換為00,對著室內機按、放、按...cancel鍵,此時可聽到室內機發出短促的"逼"聲,直到發出一長音~,這時看遙控器在長音時,營幕所顯示的代號,把代號po上,在告訴你故障碼的定義,
這就是大金的自我故障診斷系統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燈號告訴你是室內機的部份故障了

先縮小範圍,先判斷出是室內機板壞還是感溫器壞,基板部分比較難判斷,那 ...

感謝tsao0427大大的建議,難怪我想說應該是室內機的問題,可是我阿姨說修冷氣的人跟他說要換室外機的電路板,我才覺得奇怪,我晚點去我阿姨家量量看 謝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將遙控器抽屜拉下,cancel鍵在室內機關機狀態下對著室內機長按3秒鐘,此時遙控器營幕轉換為00,對著室內 ...

原來是要聽到長長的逼逼聲啊!~我還想說怎麼這麼多代碼,感謝大大的指點,我會再重新操作一次看看故障碼是多少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將遙控器抽屜拉下,cancel鍵在室內機關機狀態下對著室內機長按3秒鐘,此時遙控器營幕轉換為00,對著室內 ...

大大您好~我全部都按過一次了,不過都沒有出現長逼逼聲!~我現在把冷氣機開著幾分鐘,原先室外機也會跟著動,不過幾分鐘後室外機就關起來了,可是室內機還是會繼續運轉,這樣的話會是溫度棒有問題嗎??

网友B:
正常無故障的代碼是短逼聲,故障代碼是長逼音,
還未遇到冷氣不冷,確無故障代碼的,請再仔細確認,聲音長短音是有所差別的

目視確認開機時室外機散熱風扇是否轉動,壓縮機是否運轉(聲音非常小,尤其是r-22),運轉時摸2分管(在室外機細管),有沒有冰冰的

若無長逼聲,可能是你有斷電過了,必須再吹到故障自動關機後,再按才會有代碼出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無故障的代碼是短逼聲,故障代碼是長逼音,
還未遇到冷氣不冷,確無故障代碼的,請再仔細確認,聲音長 ...

大大你說的對~我們都有斷電過才找故障代碼,難怪會沒有錯誤代碼,那請問一下,在按cancel鍵的時候我的冷氣機需要運轉嗎?還是等它運轉到故障自動關機就可以檢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你說的對~我們都有斷電過才找故障代碼,難怪會沒有錯誤代碼,那請問一下,在按cancel鍵的時候我的冷 ...

沒錯,必須要等到自動關機後就可按了,只要冷氣有問題,一定會有故障碼的

网友:
b系列的.....

遙控器代碼第一個出現是00
這個00聲音要是比較長就是正常..
如果第一個00只逼一下..這樣就可以慢慢按..
把正確的故障代碼按出來..
按出來之後我就大約知道壞什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