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SAGA(普騰OEM)29吋CRT高壓替換

楼主(2012-06-03):
雖已是過時的產品,但請各位大大加減看!

客戶告知機器背後有嘶嘶聲,就不敢再開機了....怕爆炸...
小弟在無檢查的情況下誤以為只是單純的高壓帽不良,就直接報了價,
不料拆機之後才發現是高壓不良!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就由庫存舊品中
找一顆類似的高壓代用!

正面圖

機型

主機板

拆機時才發現FBT嚴重漏電!(檢測之後發現只有此電阻燒毀,周圍零件均OK
真是不幸中的大幸!)

拆下舊FBT 2621

換上庫存舊品2716;孰不知和原來FBT有何差異性!...
因接腳大致相同...那就賭賭看!

換上新電阻

開機後發現垂直不良

目視垂直IC無異狀!(心裡懷疑是否為高壓漏電,以至於IC燒燬)

查線路圖...垂直IC第6腳為VCC供應電壓

用數字錶測為15V,指針錶為14V....電壓太低了

測FBT垂直供應電壓為ac28v...難怪dc電壓不夠....

那就想辦法升壓吧!
在垂直整流電路前...串一電線在鐵粉心上...繞上幾圈

ac電壓提升至48v

再測垂直IC第6腳電壓已升至26V

重新開機...畫面正常了

謝謝觀賞

网友A:
太厲害了--這樣也行~~~

网友:
老師傅等級的神人阿.這樣子也行!!!

网友:
厲害.厲害.都沒想到這招.

网友B:
哇,真是開眼界了,無話可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哇,真是開眼界了,無話可說@!!

真厲害.謝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厲害了--這樣也行~~~

不想做賠錢生意..........
只好偷雞..........
改了線路...不正確的示範!!!

网友:
太精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