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腦喇叭~不用可變電阻是否能直接放大??

楼主(2012-06-03):
請問一下!!一般的電腦小喇叭 是否可不經~可變電阻~直接將聲音(最大)放大??

因為喇叭時而有聲時而無聲~所以自行更換市面上的可變電阻(失敗....)

之前有一組小喇叭~記得將3條線直接焊在一起就變最大聲~所以想說有樣學樣...

白色圈圈是中間的銅箔掉了~而另外找旁邊的點焊上的!!

紅色圈圈原本有焊點~想說是有電路經由此接地嗎??

早上將~藍+白+粉紅 直接短路...沒聲音!!後來問朋友~他說有些是只接兩條~變大或變小~而不是三條接一起變最大!!

請問高手!!這樣的電路~要怎不經過可變電阻~而將聲音變到最大呢??(因為找不到大小一樣的東西!!)

回來後有試過~白+藍或白+粉紅 依樣沒聲音!!是否晶片可能被我燒掉了呢??

网友A:
你把粉紅色接條線到白色銅箔沒掉白色.另一邊用相同的接法就OK了.聲音用電腦內的音量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粉紅色接條線到白色銅箔沒掉白色.另一邊用相同的接法就OK了.聲音用電腦內的音量控制. ...

這樣子接OK

但是記得這是音量最大的情況,所以,萬事俱備才開喇叭電源,否則會很有震撼力.

网友:
應該還好.我看那個IC功率不會很大.就把他給改了吧.不過要轉小聲一點.隔壁阿婆在生小孩><...

网友:
電腦喇叭的音量 VR 還是不要設定為最大的好,有兩個原因。
一,開關機時或電腦不正常時的脈衝,會嚇到人或燒掉喇叭音圈。
二,訊躁比,音效卡的底噪大所以應該儘量調整電腦的輸出為最大,再調整喇叭上的音量電阻來限制最大音量的輸出,這樣的設置就不會將音效卡的噪音都放成很大來聽。

音量可變電阻可以買相同阻抗但外觀不同的代用品,用熱熔膠固定在外殻上再用長引線焊到電路板上。
或是以平常的音量位置來決定轉換成每聲道兩顆固定電阻,例如故障品是 10K 平常音量開在一半,就用 5K+5K的兩顆電阻來取代。

這種電腦喇叭用料已經夠省,樓主不要再想要如何省掉音量調節了。

网友B:
cjo4cjo4u8大大您好!!

我個人比較認同kenneth版主的作法

有時關機時,還真的(不小心)會被聲音嚇到!!......(尤其是剛看完影片......)

買不到相同商品,買代用品在外殼鑽洞鎖上,再引線焊到電路板上

這種做法還是最實際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cjo4cjo4u8大大您好!!

我個人比較認同kenneth版主的作法

這都還好.萬一再看A片有人闖進來要關聲音就來不及了.

网友C:
音量可變電阻盡量買相同來裝
借圖一用  參考一下
兩個藍色點 及 兩個粉紅色點 ,各焊一個個100K電阻,
紫色圈起來地方用線焊接,沿到綠色圈起之焊點.

只是 有一點不明的是大紅圈位置 怎看起來似 ON/OFF開關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音量可變電阻盡量買相同來裝
借圖一用  參考一下
兩個藍色點 及 兩個粉紅色點 ,各焊一個個100K電阻,

請問焊100k電阻的用意是??
全色大圈圈是~可調電阻後面的兩個焊點~所以我才問說~4個紅圈市不是接地經由可變電阻來連接??因為我沒很懂說...

楼主:
感謝大家的回覆~等有時間在去試試了!!謝謝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焊100k電阻的用意是??
全色大圈圈是~可調電阻後面的兩個焊點~所以我才問說~4個紅圈市不是接地經由可 ...

加銲100k電阻的接法和用VR100K轉最大的意思一樣

4個紅圈有可能是VR上有附帶開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焊100k電阻的用意是??
全色大圈圈是~可調電阻後面的兩個焊點~所以我才問說~4個紅圈市不是接地經由可 ...

cjo4cjo4u8大大

您拆下來的可變電阻還在嗎??~~拍張照片PO上來!!
這樣各位大大才方便幫您抓問題所在!!
才能正確告訴您要買哪一種可變電阻??如何接線??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焊100k電阻的用意是??
全色大圈圈是~可調電阻後面的兩個焊點~所以我才問說~4個紅圈市不是接地經由可 ...

因板子我無法看到完整  ,如猜測沒錯下圖上邊 ,我標示紅色圈圈應是電源輸入點,
也就是說電源輸入到標示紫色圈圈時,電源經由VR兩個紫色圈圈處,作ON/OFF 開關電源,,
還有VR 前面兩腳(藍色圈圈)是接地,一般是通VR鐵殼也是VR固定接腳,黑色那個點也是.

网友:
還是裝比較好
規格不合可以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板子我無法看到完整  ,如猜測沒錯下圖上邊 ,我標示紅色圈圈應是電源輸入點,
也就是說電源輸入到標示 ...

你說的粉紅圈圈~我記得上面沒比較特別的東西!!那是連接可調電阻的~如圖所示!!
如果照你所說的他不是接地或固定架之類的~
可能是可調電阻附ON/OFF的開關吧~因為我記得轉到最小聲後會喀的一聲!!
因為東西拆下後就不知塞哪去了...

沒下雨了~來去焊起來看看!!

楼主:
完修~最上面的兩個紅圈~是ON/OFF~和上去後聲音出來了~~感謝各位的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