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8294kbc卓上電腦忘記密碼怎樣可以進入window

楼主(2012-06-03):
裝vista home 錯手set了密碼,因忘記密碼進不入window,怎樣可解除密碼,請各位指點謝謝

网友:
有點尷尬,會的人不知道這台電腦是不是你專用的,不保證會教喔~~~

网友:
進安全模式以 administrator 登入,
如果你也設了密碼,而且也忘記了,那再用另一招。

去下載解密工具軟體來解了,至於工具軟體請自行用古狗找一下。

网友:
如果電腦是你的,而且剛重新安裝過作業系統,忘記設定的密碼,就再次重新安裝系統就可以了,如果電腦不是你的,不能重新安裝系統,就分為2種方式,1.用PE開機,然後將密碼清除,重新開機就沒有密碼 2.將儲存密碼的檔案用密碼破解程式破解,就可以得到原來的密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