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Quanta廣達電視孤兒壞了閃爍

楼主(2012-06-03):
數年前公司客戶員工價買的壞了送修無結果(無原廠給別人修的),本來是看第四台電視會一直自動跳台,想說面板是好的拿來接數位電視,送給別人修後更慘連螢幕都怪怪的,現在送電後就便不能用了,可否請各位大師指點指點我把螢幕顯示的拍下來了傳道google前面記得要加http
youtu.be/Nl1fP3MaHXE
後面拆開候3塊不知道叫啥名子的板子

補上電源版照片,因為家人有送修過一次(非原廠)回來我接手拆開候電源版接頭就長這樣了,她是把線都剪掉焊在背面,請問有人會這樣修嗎
背光模組
電源版有一組電來這
請問所謂ad版是底下的板子還是上面的板子,上面板子有一些軟排線連著

高壓版是背光那一片嗎

不知道該怎麼量所以3隻腳都量,量的時候發現~~我手抖的好大很怕去"阿死"到,請問她上面的編號跟電壓是不是有相關聯

网友:
,請多查看文獻。

网友A:
沒基礎沒概念!建議送修.

网友:
資源回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基礎沒概念!建議送修.

原廠已經倒了
已經送修一次
我是死馬當活馬醫沒修好也就算了
只是想研究一下

网友:
可以改公板,或著看住哪可以委託論壇上各位大師維修。
花點錢,修完拆開看;但是沒保固。
這樣你就可以照圖說故事把故障的地方找出來外,還可以趁機會學如何跳線之類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廠已經倒了
已經送修一次
我是死馬當活馬醫沒修好也就算了

您連什麼板都不知道.可能也很難能夠維修.小心高壓電.

您在那個地區?可以找痞酷維修聯盟幫您修修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31678-1-1.html

楼主:
目前我會的不就拿個三用電表東量量西量量,目前已知
cn902,cn903,cn904電壓值5v,12v,24v都正常,這應該是所謂的高壓版吧

下面的插頭應該是面板的電,上面左邊應該是喇叭的電,上面右邊應該是影像處理的電
現在連按開關都不理我,插電後直接變綠燈按了也不會變待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連什麼板都不知道.可能也很難能夠維修.小心高壓電.

您在那個地區?可以找痞酷維修聯盟幫您修 ...

那應該要用gps導航

网友C:
版上的資料與文件K一K吧!!

如果你隨便亂摸,摸到會『啊!』的慘叫一聲,應該就是高壓板了。
(應該是,但我還沒有看過這種設計。。。不敢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版上的資料與文件K一K吧!!

如果你隨便亂摸,摸到會『啊!』的慘叫一聲,應該就是高壓板了。

太酷了~~我應該不會"阿"吧!!
我很認真的逛了好幾天,說真的有看沒有董,不過基本都是先量一下電壓吧!!
再下一步要往哪個方向走勒
還是我應該量2次測的電

网友C:
不是大家不告訴你,是症狀千奇百怪,什麼毛病都有,誰知道!!??
別指望好像東西老是會壞同一個地方。或,會維修的都很神,一看就知道壞哪裡。

電視比電腦螢幕還難修,你一開始就碰這個!!佩服佩服!!我到現在還沒有碰過LCD TV。

自己好好練功,學幾個星期,再邊學邊修。萬一修壞了就丟掉吧!!(順便感謝一下大體老師的付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大家不告訴你,是症狀千奇百怪,什麼毛病都有,誰知道!!??
別指望好像東西老是會壞同一個地方。或 ...

給你100個讚
我本身的職業是設備工程師所以我知道機器故障"查"是最艱苦的一段過程
不過能把機器修好才是自信的來源
所以就自己慢慢摸

网友B:
引用 楼主:
給你100個讚
我本身的職業是設備工程師所以我知道機器故障"查"是最艱苦的一段過程
不過能把機器修好才 ...

高壓板的啟動電壓有1800v.您如果量到那裡.
您的電錶大概也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壓板的啟動電壓有1800v.您如果量到那裡.
您的電錶大概也掛了.

痾....那我真的會[阿!!!]
不過我只量了插頭那邊的5 12 24伏電壓應該還沒量到所謂1800v嚇死人了

网友:
你量的那一片!!!是電源板~~
跟著24V往下追!!有一片上面應該有6~8個以上的接頭,那片就是高壓板!

畫面不顯示跟有畫面(背光)查修方向都不同ㄟ

网友D:
你的電源板接線好像都被剪掉!!被改過?....
照片好小!!超難看懂

另外
你的背光有出來,先不用去研究高壓板了
你的動作正常,先別去研究電源板了!

重點可能在於AD板...
在哪個地區!!報上來吧~
可以的話就過去陪你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電源板接線好像都被剪掉!!被改過?....
照片好小!!超難看懂

小的我住在頭份耶
我先去量一下24v後面的電
所謂ad版是有散熱鳍片那塊吧

网友A:
他電源板被改過.直接剪線黏.問題在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電源板被改過.直接剪線黏.問題在主板!

所謂主版是有散熱齊片哪個嗎

网友:
第4張照片.建議您送修.不大台價不會太高!

网友:
加油!!你照片上都~~~標對了
高壓板!!也被你找到

#21已經有幫你把問題點鎖在ad板上!!剩下就您參考囉!(ad板上應該也有電壓)都標上來吧

网友:
我有標一些圈圈!!!
都是三隻腳的!!把他的型號、三隻腳分別的電壓都po上來吧

感覺是你AD板上的電壓不太對了...

楼主:
量好嚕
手一值抖....
上面標示的數字好像跟電壓有關係喔

楼主:
請問還有一個2.5隻腳的ic,如圖
請問那是做啥的?電位要怎量?

网友:
請參考  lt1084 fixed  的datasheet

网友:
這好像是三洋的機種.問題應該是出在AD版.需要專業的拆焊技術.
建議送修或直接更換新板.改公板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