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S-201-5 (5V 40A 200W) 電壓輸出異常

楼主(2012-06-03):
前一陣子,我叔叔寄了幾個故障 S-201-5 電源供應器給我,
利用今天的假期,來修修看。

症狀是電壓輸出異常,高頻變壓器發出發出 吱~ 吱~ 的聲音,
檢查發現 2SC2655 異常,更換 TIP41C 後修復成功(手上只剩這顆)

來看圖吧!

▲型號

▲電壓輸出異常

▲電晶體異常

▲故障電晶體 2SC2655

▲更換電晶體 TIP41C

▲修復後電壓輸出正常

▲TL494

電晶體Datasheet

其實在最初是將整片電路板上的電容、二極體全部請下來量一次 ,

接下來換電阻,還找不到故障點,突然想起來還有電晶體還沒檢查,

才找到問題在哪 (檢查順序好像錯了...)

-----2012.06.04-----
增加此符號"▲"

网友:
經驗是累積上來的
恭喜你又更上一層樓囉

网友:
維修 POWER 跟經驗有關 !!!
先瞭解 POWER 的症狀 , 然後再研究一下使用的電路架構 , 再動手測量關鍵處
的電壓 , 靜態測量元件的好壞 , 先從可能造成問題的元件及故障率下去測量 !!!

2012.06.04

忘了補充一點 , 維修時最好能先參考元件的 datasheet  , 瞭解元件的特性及腳位 !!!

网友:
e88885大您好!!

像我這種"菜鳥",打開外盒後會先目測所有零件,找找看有無"燒毀"或"變黑"的地方!!
先再從電晶體---電阻----電容----一路查下去,
從前老師有教,不取下零件的測量方法!!,但是在這好像行不通??(就省略方法啦!!)
(我一直想要找地方提出這方法!!,不知是我記錯方法還是這是錯誤的觀念??)
(若行的通!!,可省下很多拆卸零件的時間!!)
雖然順序顛倒,還是修好了!!
恭喜您!!,順利完修!!

网友:
1. 如果單純以維修而言,能修好就是一種技術的表現,值得鼓勵.

2. 如果想多學一些東西,可能就要以jeanshyen大在4#(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8658&pid=480237)所言.

3. 檢修的方式會依個人的習慣而略有不同,但不外乎:
   a)目視檢測 → b)靜態檢測(不上電) → c)動態檢測(上電) → d)加載檢修 → e)完修(若能修好的話).

先判斷可能有問題的相關位置,再檢查零件是否有燒燬現象(短路或者開路,漏電等等).
依你的電源來看,你說高頻變壓器有發出吱~吱~的聲音,表示TL494有在振盪,變壓器沒有變黑,電感也是好的,所以就先假設問題出在電晶體,電容和電阻,電容可以先看外觀做初步判斷,而電阻也是可以先看是否有燒燬的.

未上電時在板上的零件量測 --
電阻的測量 : 在迴路裡,一般所測量的阻值會比原阻值低,低多少要看迴路而定,若變大就有問題了.
電容的測量 : 濾波的大電容,一般測量時會有充放電現象,低容量的電容,一般是開路,若有電阻產生,要看是否由迴路而來,若不是的話,就有可能是漏電了.

電晶體的測量,不管NPN或PNP,請先依一般測量電晶體的方法,測量Vbe,Vbc,順向時一般阻值都很低(指針式電表在20Ω以下),若變高時有可能已燒燬,Vce和Vec的阻值,在獨立測試時,一般都是高阻抗狀態,而在迴路裡,一般依電表給與的順向電壓而變低,而逆向較高.

4. 拆開檢查所有的零件,常常是在做維修時,雖不願意,但有時卻又不得不為的方法.

网友:
好的分析!!吸收下來~~感謝..

网友:
越來越進步囉~小弟目前修 PSU 也是蠻有心得。
多看、多聽、多爬文總是對自己有好處的~
謝謝你的分享~非常實用。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謝謝你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