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CHIMEI(奇美) PI板~編號:DAC12M035AF!送電無反應!

楼主(2012-06-03):
今天來看一塊奇美『L型燈管』用的PI板,這是從高雄某老大那邊拿回來的,我一共拿了5~6塊,都是拆機品,某老大也說:應該都是故障品,我挑了一塊比較不缺零件的來把玩(應該說較有機會搞定它),看看是不是有機會把它修復,有些圖片是完修後才補拍的(不然!修不好拍它做啥),可別以為我造假喔~

底下是它的外觀與板號:DAC─12M035AF

我已先上機測試過~『麥叮麥凍!』

拆下板子再測量,發現這個位置『蕭特基』是短路的~

這些平滑電源的元件,某老大已有更換過,我先行將這些零件都解除~

為了區隔『阿斯』部位,我再將接往高壓部位FUSE單邊挑起~

不過無效!依然短路~

將這一連接散熱片的兩個蕭特基一起解焊,單獨測量蕭特基,兩個都沒事~

所以!底下的圖照內,右邊的那三個孔,依然是兩兩相通~

我還再解下那個貼片電容,狀況還是一樣~

還是先將貼片電容焊回去!

這裡是接往AD BOAD的PIN腳處,一直到我解下了這個黑點(Fuse),上述的位置才沒有短路!

ㄝ~可是我沒接AD BOAD,奇怪了?

我又將Fuse焊回~及早焊回是因為怕擱在工作桌上,待回要找它們已經不知去向~

最後~矛頭就指向音效部位,我再將這個8隻腳的貼片IC解除~

再測量!依然無效~

最終~將通往音效板的兩條裸導線~給它『CUT』!

呼呼~終於沒有短路!

我測量了音效板上的這個貼片二極體~是短路的!先行解下~

再把剪斷的導線重新接通~

再度測量~ㄝ~依然是短路!

乾脆~

整塊音效板都把它解除掉!

終於~不再短路!

再把PI板上頭電容,全數更新為NCC  KY系列的,背板再重點補焊!

送電測試~可愛的5V;19V電位也有了

就是它再搞鬼~我還從來沒遇過!

上機測試了~

電源指示燈亮了~背光也亮了!

ㄟ! 還是白屏阿?別誤會啦!那個面板已經故障了!留著僅為測試背光使用!

給大家參考~報告完畢!

『某老大』是學『WISH大仔~』!搞神秘的!

网友A:
最後音效板有查到是那顆零件在"膏怪"嗎?

网友B:
大大給你按個贊,表演真精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大給你按個贊,表演真精彩

讚不絕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後音效板有查到是那顆零件在"膏怪"嗎?

不想查了~

网友:
還沒遇過音效板故障n_148|

网友:
A大這"查"也查很久吧!!小弟我都佩服您的精神.."給您一個讚"

网友:
還沒遇過音效板故障
前輩經驗傳承 我們跟學

网友:
高手高手~~學習中

网友:
這太難查了吧,想不到音效也會出包,
這查下來,真的很「功夫」~

网友:
一般是功放IC故障短路,當電源不穩定時功放IC會比較容易壞

网友:
五體投地,佩服,學習了。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聽到(在這裡),給你拍拍手,又很仔細的敘述,真的感謝您啦~~~

网友:
兇手可能是那顆IC了

网友:
神乎其技~感謝分享~

网友(2012-08-16):
神乎其技 神乎其技  受教了

网友:
厲害厲害 大大真行
感謝無私地分享

楼主:
阿~
怎麼又被挖出來了!

网友:
真的是厲害
好功夫受教了,

网友:
前天跑去彰化溜噠, 順便去火車站附近的電子材料行閒晃
發現巷子內的那間有好多台達的P+I板, 這塊板也不少, 且全換日系電容, 賣價也合理
只是有看到幾塊標AF卻沒有音效... 可能存在某種程度的問題才拿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