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KENWOOD-CS-4025 示波器, CAL 的方波訊號, 是不是非對稱的

楼主(2012-06-03):
俺今晚上又玩樂一下, 清理好波段開關, 波形的毛刺就消失了.

所以用內置的 CAL 訊號測試波形看看, 發現訊號是 1Vp-p, 但是並非 50% 的方波, 覺得有點怪

設定是 CH1 = 0.5V/DIV, CH2 = 0.5V/DIV, 2ms/DIV

請教有用過的朋友, 你的這款示波器是不是一樣這樣, 還是俺要調整哪裡

网友A:
請檢查CH1電路那裡沒裝好或沒焊好,因為水平偏向是共用的,所以既然CH2正常,那表示水平是正常的,一定是CH1那邊的問題,檢查你清潔時有動到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檢查CH1電路那裡沒裝好或沒焊好,因為水平偏向是共用的,所以既然CH2正常,那表示水平是正常的,一定是CH ...

老大晚上好

CH1, CH2 都一樣, 方波都是上短下長呢

因為照相機快門的關係, 照片看到波形不完整, 請看短片比較容易觀察

http://www.youtube.com/watch?v=Siu11smGygA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大晚上好

CH1, CH2 都一樣, 方波都是上短下長呢

請問是兩台都這樣還是一台呢?

网友:
我那台也是這樣呢????

CH1、CH2都一樣上短下長....

网友B:
維修手冊page 4有提到校正信號,為1Vpp±3%的方波,F= 100Hz或120Hz,並沒有說到波寬,但是既然是校正信號,我想應該是上下波寬為50%/50%才合理.

网友C:
請追著CAL 線路  它不會是50% / 50% 對稱方波(它也沒說是  也沒有規定 )

CAL-II

CAL-II

它是拿市電AC 經 變壓器 50/60Hz=> D1 橋式整流 100/120Hz ==>輸出前簡單的clamp 電路
==>電阻分壓  限制在1Vpp

這樣的電路 用拋物線波 沒機會做成  50% / 50% 對稱方波(它也沒說是  也沒有規定 )
會有近似對稱效果出現   是那個 D1橋式整流後  耦合電容 C8 帶來的效果   (好好欣賞它)

這個CAL 電路 只是給你 CAL  X10探棒 調電容校正 而已

-------------------------------------------------------------------------

另外 低頻(200Hz以下)波形 使用兩個CH時   不要忘記  VERT-MODE 以CHOP (斬波)掃描 不是交替掃描
這樣就不會 有CH1/CH2 交替閃爍

-------------------------------------------------------------------------

如果 非得 50% / 50% 對稱方波
我會於 R9_200K  上 並 (二極體 串 1M ~ 2.2M 電阻)
只是 沒這必要

放心了吧  它沒壞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請追著CAL 線路  它不會是50% / 50% 對稱方波(它也沒說是  也沒有規定 )

我都還沒有去看電路,你就把它找出來了 ...
本來還在想,怎麼不是1Khz,而是100Hz/120Hz,看來是跟早期的時鐘利用市電做時基一樣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都還沒有去看電路,你就把它找出來了 ...
本來還在想,怎麼不是1Khz,而是100Hz/120Hz,看來是跟早 ...

是地!! 可惜若是半夜停電1~2小時  早上等著遲到吧!     那種時鐘當時下場  都是被砸得屍骨無存吧!

-------------------------------
這種電路概念 也常用於 AC斷(掉)電偵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追著CAL 線路  它不會是50% / 50% 對稱方波(它也沒說是  也沒有規定 )

今天可以準時下班, 剛看到這個回覆, 三人行必有吾師, 一定是真的, 今天有多學了一個設計原理

提到 X10探棒 調電容校正, 俺記得試過轉探棒上的那個補償電容, CH1, CH2 都試過, 當時是設定在 X1, 時基 X 轉最短, 電壓 Y 最大,但螢幕都是最大可見, 可是調起來完全不起作用, 也沒看到波形上去的地方有任何變化, 俺還覺得他是免調的, 因為記得上次去太克上課, 那個老師說, 所有示波器開機第一件事就是確認或調整, 所以一直以為還漏了什麼沒做.

請問是要調到X10底下做這個動作嗎

謝謝老師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是兩台都這樣還是一台呢?

老大, 有壇友給了答案, 也解釋了原理.

應該每台都是一樣的, 因為要拆NG那台的變壓器來量, 所以也就不在對調試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維修手冊page 4有提到校正信號,為1Vpp±3%的方波,F= 100Hz或120Hz,並沒有說到波寬,但是既然是校正信號,我想 ...

俺也是這樣猜, 結果是猜不准

网友A:
真不簡單!大家居然有這台示波器的電路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不簡單!大家居然有這台示波器的電路圖。

KENWOOD-CS-4025 示波器 Service manual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地!! 可惜若是半夜停電1~2小時  早上等著遲到吧!     那種時鐘當時下場  都是被砸得屍骨無存吧 ...

意思好像是你曾是受害者?
的確是蠻不好的,所以只能再設計一個交流偵測與備用振盪器和DC電源,以供給IC之用,VFD的Power就省了.

Scope的cal信號,我的Hitachi V-212和IWATSU 都是1Khz的,所以都已習慣1Khz了,不是這個頻率的都覺得怪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KENWOOD-CS-4025 示波器 Service manual

有這電路圖也是拜 scottwang大所賜!!

我只不過是加以宣傳,造福痞酷友而已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可以準時下班, 剛看到這個回覆, 三人行必有吾師, 一定是真的, 今天有多學了一個設計原理

提到 X10探 ...

...是要調到X10底下做這個動作嗎...
是的

WISH 大 上個月有篇討論 PROBE
本想貼附連結  可是怎麼都找不到了

找了一整夜 流淚到天明
畫了示意圖  向W大致敬

--------- 強迫症發作的  分隔線--------------------

示波~1M 內阻    為得 1/10 衰減   依分壓比例
則: probe R=9M   /    Scope R=1M
       Zcp      =   Zcs  x 9

但是各示波器電容Cs / 各支探針Cp  ( 雜散電容..恕略不提精細等效)
還是 會有差異  所以探針Cp  做成可變式補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要調到X10底下做這個動作嗎...
是的

午飯時間, 又看到老師回答, 謝謝.

探棒那篇俺有收藏, 也有研讀, 你說的是這個嗎?
%92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6%8E%A2%E6%A3%92

另外還想請教, 俺看過探棒那篇, 看過示波器的規格書, 也比對過電路圖, 其中提到的輸入阻抗 1M, 觀察電路圖裡面, 有兩個位置有 1M 電阻, 請問是因為這樣所以規格書寫 輸入阻抗 1M 嗎 ?

网友:
1....[規格書寫 輸入阻抗 1M ]...  只跟 R12 以及 波段開關選擇 的 [R2/R3分壓] 還有 [R7/R8分壓] ...有關
                                                        我看這些數值應屬於 精密電阻

2. R401 雖是1M  但要它有作用時  是要耦合波段開關選擇 在 GND 的情況才有點用
                               可是若直接拿掉  R401   耦合波段 AC/GND/DC  也似乎沒甚麼不可以

    我看法是    GND 的情況 R401 用來幫C401 放電
                         以免(無R401時)耦合波段開關GND檔撥回AC檔   C401電壓擊壞後段電路
                        或是耦合波段開關撥動時接點 結合<=>分離時
                                出了不知名問題    用R401 來幫C401 放電
--------------------------------------------------
       上述R401 還不能解釋的很~自圓其說
      我看法暫時保留

网友C:
既然
你問了探棒  我也回了
   那我回問一個進階應用問題  (這樣我比較不吃虧)

  有個新兵   拿個 X10探棒 誤測   過高電壓 如水平晶體1200Vp/POWER MOS  500Vp
  結果W大圖上 R1 燒毀OPEN   (同時假設C1 OK)
  用 CAL  信號經 NG_Probe  進SCOPE 後
  會成何種波形??
ADJ   C1   會成何種波形變化?

因為是新兵  於是會再誤測量再燒很正常

若R1 OK 是 C1 OPEN
  會成何種波形??

(  堤個醒而已
我不會給答案 不想爭論  只想用狗頭鍘把天兵拖出去鍘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
你問了探棒  我也回了
   那我回問一個進階應用問題  (這樣我比較不吃虧)

老師, 難題呀.....

無限時交卷, 俺會努力想想

但是馬上的話, 俺恐怕力有不遞...

好吧, 無論如何都要交個卷子, 那用猜的吧

如果 C1 還好, 輸入段沒打壞, 應該是奇蹟

俺沒試過燒機, 因為示波器才接觸一年, 不敢玩市電, 也不敢量高壓, 所以絕對沒問題